小弟前来求助,mini cp有点抖动,望各位前辈帮忙

楼主(2015-03-25):
上周突然发现主板右下角的元件坏了(后来搜说是电感),也没太在意也一直飞没出现问题,但是这周突然就不能飞了,起飞会抖动,大油门的时候会瞬间飞起来但是会突然向一个方向坠落。现在不知道是电感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另外能弱弱的问下,电感有什么作用。谢谢了

楼主:
要帮忙啊,顶一下啊

网友A:
應該是舵機掃齒了 MINI CP電感如果壞了會不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舵機掃齒了 MINI CP電感如果壞了會不過電

我油门锁定零的时候推油门摇杆是特别顺滑的啊,没有任何异常像是扫齿

网友A:
JJ有問題還要自己拆看看 橫軸歪了 電池壞了導致負載時電壓過低  掃齒 都有可能 ,畢竟JJ在您手上 實際狀況還是要試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JJ有問題還要自己拆看看 橫軸歪了 電池壞了導致負載時電壓過低  掃齒 都有可能 ,畢竟JJ在您手上 實際狀況還 ...

那就是电感肯定不会影响现在的不稳定对吗?

网友B:
有可能就是主轴和横轴弯了,震动过大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电感肯定不会影响现在的不稳定对吗?

您這個問題 去問原廠的維修單位 我想原廠也不敢跟您保證,您舵機抖動是不是這顆電感 導致電流或電壓異常所發生 ,但是如果小弟我遇上這個問題 因為小弟手上有多餘機版可以替換比對 ,所以很容易能夠判別 到底是機構上出問題 還是電路上出問題 ,但就您的照片上來看 您的SMD電感只是封裝破裂 如果您一直擔心電感的問題 請自備電壓表 電流表量測即可

网友:
重復發文 有勞網管移除

网友:
如果SMD電感不好買 電阻式電感 一般電子零件賣場都有賣 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就是主轴和横轴弯了,震动过大造成的

我仔细看了下横轴有点松动,现在出差回去之后我会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問題 去問原廠的維修單位 我想原廠也不敢跟您保證,您舵機抖動是不是這顆電感 導致電流或電壓異常所 ...

谢谢你了,我回去之后好好调试下,十分感谢

网友C:
如果你是广州的拿来免费帮你修好

网友D:
电感一般都是抗干扰的,你的舵机抖动估计受到电流波形干扰,与电感有关吧,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E:
这个电感没坏,如何是电感坏了,主板就无法通电对频了!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广州的拿来免费帮你修好

相距十万八千里,我们这边玩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一般都是抗干扰的,你的舵机抖动估计受到电流波形干扰,与电感有关吧,个人意见供参考。

我先把轴,横杆什么的调试下,如果再不行就是你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感没坏,如何是电感坏了,主板就无法通电对频了!是其他原因。

我也听别人说过,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