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550校准完了后,把油门推上去后十字盘不是水平,而是慢慢向一边倾斜,

楼主(2015-03-25):
调550校准的步骤都做了,按道理上下推油们十字盘是水平移动,但是现在上下不是水平,总是慢慢在移动。

网友A:
你什么陀螺仪?我感觉你把螺距通道和其它通道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陀螺仪?我感觉你把螺距通道和其它通道搞混了。

JR的那个tags01通道不可能,我单独打升降舵,副翼,都是各动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陀螺仪?我感觉你把螺距通道和其它通道搞混了。

校准时候打舵是完全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时候打舵是完全正确,

不一定哦。可能是你把螺距跟哪个通道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哦。可能是你把螺距跟哪个通道搞反了。

日本手是modo1还是modo2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手是modo1还是modo2

1,反正通道不对也可以将打舵搞的完全正确。不过打螺距的时候十字盘不会慢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