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十几个起落!!!!

楼主(2015-03-25):
      F45双无刷电机的主无刷电机和电调反接线可以自转,正确接的话不能自转。必须要手动助力才能正常转动。。。但是正常转动后只能飞几厘米高度。。。这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

网友:
大齿卡太紧了吧

楼主:
反转可以正常转的。。。大齿强度合适。。不紧的

网友A:
大齿盘卸了,电机空转,如果没问题就是大齿盘太紧或者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卸了,电机空转,如果没问题就是大齿盘太紧或者太松了

高手。。对了。。。大齿盘卸了电机很有力。。。但是现在大齿盘我也换的新的。。。炸机后就这样了!!塑料件基本都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对了。。。大齿盘卸了电机很有力。。。但是现在大齿盘我也换的新的。。。炸机后就这样了!!塑料 ...

电机脱开转主轴看顺滑不,顺滑就是电机齿和大齿太紧或太松,不顺滑就是轴承主轴上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脱开转主轴看顺滑不,顺滑就是电机齿和大齿太紧或太松,不顺滑就是轴承主轴上有问题了

估计是主轴的轴承问题~~昨天我换了一个~!!可是把电机的主轴拔出来了~~虽然装上~现在可以自己转不用手给助力了~但是电机直接没劲了。。。。。。估计电机主轴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