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可以配4S 2200电池吗?

楼主(2015-03-25):
如题 冲浪者 可以配4S  2200电池吗?  刚买了冲浪者X8,请问可以配4S 2200电池吗

网友:
什么电机  电调

网友A:
新手飞冲浪者。最好是电池4S改2S。

网友B:
完全可以,前提是马达电调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前提是马达电调支持4s

就是 电机  配30A的电调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 电机  配30A的电调  可以吗

2216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冲浪者。最好是电池4S改2S。

改成2个2S并联,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电机  配30A的电调  可以吗

马达和电调参数都要看,看电压支持到多少伏,30a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和电调参数都要看,看电压支持到多少伏,30a小了点

2216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6的电机

晕,没法沟通了

楼主:
新手,新手

网友C:
2216KV1400 8*6E 4S  全油电流是29A,30A全油建议只起飞用。2216 KV1100 8*6E 3S 全油电流12A  4S 全油是17A,30A随便飞,可是4S30A的电调固定翼的不多。。。。解决的方法是加个5V的DC-DC降压,我的第一台X8飘飘加飞控,就是用2212 KV1400 6寸桨4S2200,用的就是3S30A电调(不建议),但必须把电调的电源正极抽调,用5V降压**供电,总计也有飞行2、3百来公里没有问题。
要活用理论,简单说电机的耐压冗余较大,比如某电机最大桨3S的电流是20A,(以下方便计算取整,别误会)10V*20A=200W,换成4S  15*13=195W,安全飞行的话你就要把桨调小2-3个级别,很明显效率会低,但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KV1400 8*6E 4S  全油电流是29A,30A全油建议只起飞用。2216 KV1100 8*6E 3S 全油电流12A  4S 全油是17 ...

厉害,解释得相当生动。等我我算一下浆跟电机及KV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