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 果冻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15-03-25):
买来的时候那叫一个稳,可以用纹丝不动来形容,后来摔过一次,再回到手里就不行啦
今天到 试去掉下面的小垫片,调整桨松紧,飞下来还是严重
难道要把减震球全换掉?返修回来的时候让他们补了几个减震球,因为当时掉了五个左右,是否有减震球不同批次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返修以后相机放云台上一直没去飞,过年前后一个多月一直那么放着,是不是也有影响?是否要把相机拿 下来?
买 的时候10月左右,会不会因为气温,时间长段对减震也造成影响?
希望各位高手给个解决之道,或其他提示也行,,谢谢啦

网友A:
机架变形了吧 调整水平 测试单个电机振动 换新桨 看看机架连接位置有没有虚位 要基本做到硬挂无风天无果冻 然后再考虑云台减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架变形了吧 调整水平 测试单个电机振动 换新桨 看看机架连接位置有没有虚位 要基本做到硬挂无风天无果冻  ...

请问, DJI900 上电时 一个 起落架杆 会动一下 ,怎么解决?

网友:
不管它

引用 网友B:
请问, DJI900 上电时 一个 起落架杆 会动一下 ,怎么解决?

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