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8错误信息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最近K8经常搞怪,损失惨重。日志显示这样的信息,我检查了连线应该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K8本身的问题吗?请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给解释解释

网友:
控上行程过大吧

楼主:
在K8设置中已经调到+-10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K8设置中已经调到+-100了

可能接收机出问题了,换个试试?

网友B:
接收机其它通道都正常,会不会是CH4和K8连接的针脚、接线有虚焊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我也炸机,损失惨重

网友C:
我蹩脚的英文翻译成:输入信号在通道某某某超出范围,+-100调过了试试换个接收,或者换个ba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其它通道都正常,会不会是CH4和K8连接的针脚、接线有虚焊接触不良的问题!

2、3、4、6通道都出现过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接收机出问题了,换个试试?

还真有可能,之前还出现过动力瞬间消失(断火)的现象,1秒钟又恢复了,很吓人,油门的故障应该和K8没关系,回头换个接收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蹩脚的英文翻译成:输入信号在通道某某某超出范围,+-100调过了试试换个接收,或者换个bar试试

看来只能替换法了

网友D:
接收机故障?前面的时间单位是秒吧?是在同一时间出的问题,应该是接收机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故障?前面的时间单位是秒吧?是在同一时间出的问题,应该是接收机有问题吧?

是三分线插头的问题,接触不良,已经更换了。飞了2个电,日志中不再出现这个信息了

网友E:
建议楼主检查下各插头虚焊,接触,线材破损,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F:
除了接触不好外,我发现飞机震动太大也会这样,出现这问题的时候飞机会突然晃一下,很吓人的.有时候不切3D就没事,一切就频繁出现.排除震动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检查下各插头虚焊,接触,线材破损,电源是否稳定

采取替换法,排除了接收机和K8本体故障的可能。后来发现还是接线的问题,三分线和螺距线的插头看似很紧,实际上里边的铜芯松了,很难发现。换掉这两根线后一切正常,日志中也未再出现这个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接触不好外,我发现飞机震动太大也会这样,出现这问题的时候飞机会突然晃一下,很吓人的.有时候不切3D就没 ...

一般的震动不会直接导致这个情况,正常通过自检以后,即使超出极值的震动,也就是平衡功能失效,飞机变得很难控制,不会完全失控。尤其是瞬间的失控再恢复肯定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信息提示正常的信号范围是0.8-2.2ms,超过这个范围就报丢信号,接触不良会直接造成信号超时。插接不牢的接口很容易因震动产生接触不良,这种三针的插头内部接触不良有时候很难发现,尤其是某一根松动,其它两根牢固的情况,还得仔细检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