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可否用电胶布代替?

楼主(2015-03-25):
今天中午飞完三块电池后,落地不到20秒发现电机不能正常转动了,是香蕉头里断线了,刚刚焊接好,只是没有热缩管,缠的电胶布,不知可否?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胶布可以用没有影响,热缩管好看

网友A:
热缩管耐高温防火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耐高温防火防潮

只要没影响就行了,我也测试了下,还担心电调和电机连接处会发热影响粘性,就是担心其他地方会不会有问题,有您这么一说就放心了。等买了热缩管在换去。先用着了。

网友B:
在航模电子设备中临时应急做绝缘用可以,在动态、发热、空间很挤的地方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航模电子设备中临时应急做绝缘用可以,在动态、发热、空间很挤的地方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航模电子设备中临时应急做绝缘用可以,在动态、发热、空间很挤的地方不可靠。

楼上正解!
补充一下,电工胶带一般超过3个月就会出现脱胶的情况,好的胶带可以用到1年比如3M,差的胶带温度稍高就开始脱胶

网友:
你用电胶布包着 ,然后用打火机烫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