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死胖子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3-25):
   小弟最近喜欢上了FPV,并想入手一台死胖子作为fpv机,但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滑翔机,尤其是v尾的飞机没有一点的了解,特请教各位飞过死胖子的前辈们关于死胖子的几个问题。
    第一,死胖子是v尾,是不是要用混空,还是用混空板,用混空的话应该和那个通道混空。如果不用混空的话可以吗?
    第二,我看好多卖家卖的死胖子,用的电机和kv直都不相同(都是大的死胖子4s电池),请问到底用多大的电机和kv直比较好,有没有个比较准确的标准。
    第三,对电池我看好多都是用的4s5200*2的,是不是必须放两块电池呀(电池是并联吗),和配重是不是有关系,直接放1w的电池不行吗?还有就是对的c数没有没要求,续航时间有20分钟的还有40分钟,是一块电池(5200)的续航时间吗?
    第四,我看到好多用6s电池的,如果用6s电池需要换多大的电机,kv值是又多少?
    如果入手和安装死胖子,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A:
一般fpv都要有飞控的 能有设置v尾的功能 不用混控的 板 2个电池一个电池都行 到玩家一般喜欢两个并联 动力强 保险 kv呢根据自己的区域 2820就三种 800的别考虑了920和1100就是用的蒋不一样 你所在的地区海拔高就选择1100的上10寸蒋  低海拔920上12寸 其实差不多

网友:
继续默默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fpv都要有飞控的 能有设置v尾的功能 不用混控的 板 2个电池一个电池都行 到玩家一般喜欢两个并联 动力 ...

首先非常感谢,在我想问为什么800kv的就不要考虑了,还有人推荐我说用800kv的。

网友:
800的上13到14寸浆  起飞的时候浆太大 机头抬起 尾巴想下 浆就扫到地了

网友:
其他飞机不清楚 死胖子最大13寸

网友A:
除非特意的 抬高后起落架

网友A:
如果你手抛起飞 哪无所谓 估计你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抛起飞 哪无所谓 估计你够呛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特意的 抬高后起落架

朋友,在请教个问题,死胖子的舵量一般是多少?如果舵量小了会不会不太起作用了,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B:
Fpv载机都不会做激烈的机动,不需要大舵量。再加上死胖子速度快,舵效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载机都不会做激烈的机动,不需要大舵量。再加上死胖子速度快,舵效足够

非常感谢,那请问需要多大c数的电池比较好呢?

网友B:
25C不虚标的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C不虚标的足以

非常感谢

网友:
死胖子好还是天行者NAJA好啊,最近我也想入一台FPV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