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怎么给自己的穿越机供电的。

楼主(2015-03-25):
大家是采用带bec的电调呢还是专门**使用电源模块给,飞控,摄像头,灯光,图传,这些系统供电的。我个人觉得分开会好些。1是电调带bec的话体积和重量会增大。2是会有电源污染问题。如果采用分开的方式可以隔绝电源污染问题还可以减轻一部分重量。正在规划鸡鸡。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者看看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四个电调带bec接CC3D一起供电,CC3D输出第六通道给摄像头供电,图传直接接电池。用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5-06-06):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调带bec接CC3D一起供电,CC3D输出第六通道给摄像头供电,图传直接接电池。用着没什么问题

准备效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调带bec接CC3D一起供电,CC3D输出第六通道给摄像头供电,图传直接接电池。用着没什么问题

我的摄像头是12伏的 直接电池供电
花牌电池 有时飞飞显示屏蓝屏一下 在地面 桨没转时怎么晃都没事 求解

网友:
全部一块电池供电,,这么小的机机,还分开供电,,没什么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摄像头是12伏的 直接电池供电
花牌电池 有时飞飞显示屏蓝屏一下 在地面 桨没转时怎么晃都没事 求解
...

蓝屏应该是图传信号不好蓝屏,换雪花屏看看
或者你在原地压着飞机(注意桨别打到手),装桨加大油门看,如果没蓝屏应该跟供电没关系

网友:
保险起见  电池接dc-dc出7V, 再7V接7805输出5V 再在输出端接个470UF /10v的电解。为什么不直接DCDC出5V给出那?1是怕DCDC输出抽风出高电压。还怕dcdc输出纹波大,所以接7805 。这样7805页可以功耗小点。飞控是平稳和安全飞行的灵魂,电源不好不干净,其它再好的配置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