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F7遥控怎么对频和设置

楼主(2015-03-25):
新手刚装好飞机,两天了还没起飞,一个没时间,一个完全不懂,一直搜教程,但是也没说的很具体,现在情况:cc3d飞控,701接收,遥控是DEVO F7,连接CC3D后OpenPilot GCS里机体的程序走完了,问题来了
1:遥控老是连不上接收,打开遥控后,屏幕显示throttle stick ,flight switch,然后上面warning不停跳,有时右摇杆向下会连接上,但是有时候向下后就只显示flight switch,放开后又恢复throttle stick ,flight switch,说明上也没写的很具体,:
2:OpenPilot GCS里设置完飞机后设置遥控,遥控是不用接USB的吧··是要和飞机对上频后,才能按照步骤下一步继续的吗?
3:之前遥控器配对成功·(应该是成功了,配上后接收马上灯常亮了),然后推摇杆··机体完全没反应,想问是因为遥控在OpenPilot GCS没有设定吗?要全走完程序才能飞还是哪里不对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讲讲我所知的吧,我的是D10,接收机先通电,然后遥控油门最低,飞行模式打到1档,开机.接收机灯快闪,闪完后就对上频了.再在遥控设置固定ID.这样遥控就已经连好了,以后再开哪个先都可以了
CC3D设置遥控,遥控不用连USB,只要和接收机对好频就行了CC3D设置流要全部走完,还要解锁才能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讲讲我所知的吧,我的是D10,接收机先通电,然后遥控油门最低,飞行模式打到1档,开机.接收机灯快闪, ...

谢谢,,解锁怎么解啊,没看到选项么。飞行模式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