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地面站重设置后,前后左右摇的幅度太大,从哪里可以 ...
cc3d地面站重设置后,前后左右摇的幅度太大,从哪里可以调。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5-03-25):
cc3d地面站重设置后,前后左右摇的幅度太大,从哪里可以调。请指教。。没有重新设置前,拨动摇杆,幅度没这么大的,现在副度很大,,,说明,已经调到全自动模式了。。。请大家指点了!!!

网友A:
stabilization--第一栏 姿态角度

网友B:
和我们一起吧

网友C:
这说明你用的可能是全手动模式了,不熟悉直机操作的很容易炸机
,对照检查一下,用1段全自稳模式就能强很多了。貌似很多高手飞也不爱用全手动模式,因为失去了飞控的自稳功能了,熟练了大多数用半自稳模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