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2814xxd1400kv马达配1060桨能用4s电吗

楼主(2015-03-25):
求教大神2814xxd1400kv马达配1060桨好盈50a电调能用4s电吗如题打算这个配置给初教6用4s电希望给个权威解答谢谢
不要告诉我去看马达说明书。。。。谢谢那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作为参考,朗宇x2814/kv1450 的实测数据显示,9*6的桨都不能用在4S下。更别说1060桨了

朗宇x2814/kv1450
桨类型
EMP9*6

EMP 8*6

电压(V)
电流(A)
推力(g)
转速(rpm)
功耗(w)
力效比g/w
电流(A)
推力(g)
转速(rpm)
功耗(w)
力效比g/w
28.3
198.1
5.5
5.2
4.9
4.7
4.3
4.1
以下为推算:46
3.9
3.7
3.5
以下为推算:47
3.4
3.2
3.1

网友:
不怕烧鸡的话就去用吧。。3S9寸差不多,4S7寸

网友A:
蒋变小最大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蒋变小最大8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