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00动力必须用大疆自己的电调才能驱动么?

楼主(2015-03-25):
我用别的电调驱动不了,换了一个普通
电机
能转,E300动力必须用大疆自己的电调才能驱动么?请教

楼主:
谁能解答下

网友A:
不需要。XXD,好盈的都能驱动,这些电调都是万能电调。不过你想要最好的效率和动态性能的话,最好用原厂的。原厂电调是专门针对这个电机调校过的。DJI后面的智能电调也是万能的,不过跟XXD他们一个固件打天下不一样,他是根据不同的电机调校出不同的固件,然后你对一个电机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