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平衡加动平衡=果冻杀手

楼主(2015-03-25):
  通过使用磁悬浮平衡器,把桨的横向和纵向做好静平衡。我知道这样做出来的桨肯定不会100%平衡的,就算平衡了加在电机上,由于原来电机也可能不平衡所以也会有震动,所以就需要第二步,把桨装到电机上然后在贴胶布。这样相当于给动力系统整体做平衡了,而且会非常直观。只要你贴错了桨的边震动会立马变大(因为之前的静平衡已经做到差不多很平衡了,不允许突然出现“错上加错”的情况,这样会非常直观!),然后你换一边贴上胶布。这样多试几次,你就会发现即使全油门下也会没有震动。这就达到了减震的最高境界了!当然有个前提就是你的桨够硬,要不然由于桨变形带来的气动不平衡就没办法克服了。理论上一般一点的碳纤维桨都能做到完美平衡!这次测试的就是30块钱的碳纤维桨,直接使用那是震的一塌糊涂,甚至还引起了机架的共振!
  两种平衡结合起来用,相当于分了两步走,把减震的大问题拆开来解决降低了难度,提高了直观性。

这是我平衡完后的测试视频,上述用的是弹簧减震。因为手头没有减震球了,找到几个弹簧临时装上去就用了。虽然顶风高速下还有些许晃动,但是已经没有可恶的水波纹了。
http://www.tudou.com/v/0mL5_Cx2Gj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权当抛装引玉,希望能帮到各位还在纠结减震的魔友!peace!

FPV  穿越 减震神器  敬请期待。英文名叫  "Wire Rope Vibration Isolator",有了它你的穿越  盲拍就不会有果冻啦!

楼主:
待审核
(待审核)

网友A:
问下 楼主  把桨装到电击上 在贴胶布  这样怎么知道 贴了胶布以后 这个电机是不是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 楼主  把桨装到电击上 在贴胶布  这样怎么知道 贴了胶布以后 这个电机是不是平衡了?

用手摸机臂 机架能感觉到差别的。贴错边的震动会放大,如果贴对了震动肯定比另一边要小,选对了边剩下的就是改变贴胶布的位置,或者增加减小胶布的重量。自己测试过后发现电工胶布比较合适,一点点就够了 调整2-3次肯定能调出个好的位置。

网友:
这样测试有点危险啊

网友:
嗯,方法不错,我也试试去

网友:
我现在都是直接做动平衡。。。。因为之前买过一个静平衡仪,结果本身重心就不匀称,根本没法用。
请问静平衡有什么用? 静平衡也是贴胶布吗?

网友B:
桨在高速旋转时胶布会不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在高速旋转时胶布会不会脱落?

不会的  用了透明胶固定了  保持桨面平整就好了

网友:
回家再仔细看看

网友:
LZ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给装好的桨上贴胶布,具体怎么个操作法?胶布的大小和位置如何确定?开始贴的时候都是“盲贴”吗?贴好了之后再解锁摸飞机哪里?中心板还是机臂?是每个桨上都要贴吗?请教 !

网友:
主意不错,值得试试!

网友(2019-05-17):
虽然贴胶布分量和位置得多次实验,但在业余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