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的两个舵机是不是有反正?

楼主(2015-03-25):
今天f35的升降舵,舵机骚齿,把kt机上唯有的两个舵机换上竟然相反着,是不是要换成方向不一致的舵机?

网友:
如果用Y线的话需要正反舵鸡,如果分开插2个通道的话一个设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A:
舵机镜像安装,遥控可以调舵面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镜像安装,遥控可以调舵面正反

升降舵,好像不能调吧,它是两个舵机,我在逆转设置调,不可以调成同向旋转

网友:
用两个通道就好在遥控上调,Y的话不行了

网友B:
如空间允许,把舵机摇臂转180度安装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空间允许,把舵机摇臂转180度安装应该可以。

原本是正反舵机,换上两个辉盛的舵机两个方向不一致了

网友:
在原有的舵机位把舵机反过来装就可以了

网友:
默默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