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空中炸浆

楼主(2015-03-25):
原因是木电机座开裂,炸了一次,重新用泡沫胶修好了,又炸了,飞在河中间差点飞不回来求靠谱的维修方法。

网友:
用704硅胶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卖家建议用“安特固”,感觉是一种改性的502胶

网友:
下面中空的部分用环氧树脂填上,固定好电机座后,周围都刷上环氧

网友:
电机不好, 桨平衡不够,震动太大,

什么电机座都不行

网友A:
从新换一个电机座,那个X8的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换一个电机座,那个X8的不靠谱。

换啥样的,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B:
用1x1的方木涂胶插入,用与之配套的电机座,真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换一个电机座,那个X8的不靠谱。

就这两种大部分人用X8FPV改装加高用的个人感觉还不错 冲浪者可以用大点儿的桨飞起比较带劲

网友C:
如果是6楼说到的那样,还是先找到震动的原因,看图不像粘的不结实,连机身泡沫都粘下来了,不解决震动问题,就是金属底座也会从机身脱落的我感觉

网友:
桨和锁头的平衡很重要,这个要处理好,要不然再好的底座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6楼说到的那样,还是先找到震动的原因,看图不像粘的不结实,连机身泡沫都粘下来了,不解决震动问题 ...

浆没问题,用的质量还不错的,子 dan头是新的,如果是震动引起的,估计是xxd电机的事了
炸了两次电机座了,胶不太好可能也是原因之一,第一次用的那种桶装的,nnd根本就不干,今年1月1日常买的冲浪者,到现在飞机接缝还粘手

网友:
我是用那种加高的,可能炸了几次不行了,一次飞行中一个全油爆裂了

网友:
别用泡沫胶,用热熔胶。
我的冲浪者就是热熔胶粘的电机座,飞机炸了N次,机翼都断了,电机座还固若金汤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x1的方木涂胶插入,用与之配套的电机座,真是没问题。

用你的办法完美解决了,可惜就是电机座只能装两个螺丝,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B:
没有问题,电机是产生推力压向座子,力量并不大,但螺丝一定要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电机是产生推力压向座子,力量并不大,但螺丝一定要上紧。

如果木棒能长点就更好,顺便把电机座都加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