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第一次玩油船,发个视频请大师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5-03-25):
玩油船真的很辛苦去一次要带的东西多,瑞星华油器真不稳定给油时好时坏,下水打捞,救援船 出动无数次

网友:
还是在船上玩的哦。。。。。。浪大了点

网友A:
听声音很沉重啊····高速还可以在收收主油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很沉重啊····高速还可以在收收主油针吧

请问下,主油针是低速针还是高速针?

网友B:
我教会你吧,1 先准备好的电池组 6V的 和接收机用橡皮筋捆绑好,尤其是插线端要捆绑一下不让振动导致接收机脱电失控。
2 舵机拆卸下来打开底部盖 灌入704硅胶防水
3,油门舵机和方向舵机摇臂连杆要运行通畅不要有卡憋的情况,尤其是油门舵机。
发动机安装在机架上的螺丝最好先上一点黄油再装
木侧版需要涂覆树脂,

网友:
或者上704胶水涂一道渗入进去防潮湿
检查化油器和化油器座是否紧固,注意汽缸负压的导孔和化油器的小孔是对应通畅的,垫子上的小圆孔用小刀挖大一些。
排气水冷块的开口要挫的和比发动机开口大一些,弯管上套一个水冷胶套,
对于跑高速的O 水冷做到四进四出,其中汽缸头上是2进2出,排气水冷1进1出,排气管上的水冷1进1出

网友:
化油器的进油管上加装摩托车用的油虑,其内部有磁铁可以沾住汽油内的铁杂质,不要用航模用的外观很漂亮的那种
水冷管路用扎带捆好于水冷嘴上

网友:
松开锁头 先将一体化轴系涂上黄油装入 再由油杯滴油进去,这样漏的慢一些 也不会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教会你吧,1 先准备好的电池组 6V的 和接收机用橡皮筋捆绑好,尤其是插线端要捆绑一下不让振动导致接收机 ...

感谢号角老师的指导

网友B:
检查发动机进气系统 先拆卸发动机下来 从汽缸进气口--进气口垫--化油器座--化油器座垫--化油器检查那个负压小孔
在发动机这一侧是直径约3毫米的孔,但是进过后面的进气口垫--化油器座--化油器座垫的环节,其缩小到1毫米了,尤其是化油器坐垫的小孔很细小。要改进!改的和汽缸套上的一样大最好。垫子可以用电烙铁慢慢烫大,化油器上的小孔要用电钻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发动机进气系统 先拆卸发动机下来 从汽缸进气口--进气口垫--化油器座--化油器座垫--化油器检查那个负压 ...

化油器上的小孔要用电钻加粗。
麻烦号角老师说清楚点是那个孔,感谢感谢。

网友:
同问楼上是哪个控

网友:
我说的是化油器座,不是化油器本身
当然那个通向振膜的小孔适当开大点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