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 今天第二块电池突然就飞得晃起来。找原因。。。。

楼主(2015-03-25):
今天下午玩180。玩了一块电之后更换了电池。第二块电飞机飞起来就变得晃动了。没有炸过。都是缓缓的飞起。缓缓的降落。之前飞起来都好定的,最多是有时会微微见到机尾会有点摆动一下。但是今天的情况是晃动的有点大。飞机悬停都会漂左漂右。升下降下的,就算悬停住了飞机都会见到飞机像金鱼一样的。是不是论坛人说的金 鱼尾?什么情况会出现这样?是不是机的那个电子部件有问题?我都详细的检查过机身的螺丝。各部机的情况。都没有发现是那里有问题。飞机在地面从缓起动到起飞的转速。飞机都是没有震动的情况。都是稳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电调抽筋了?我也有试过。把飞机拿在手,举高过头,然后推点油门。机身震动少的。所以突然的不稳是那里出了情况。求解。。。。在此感谢。。

网友A:
请检查主轴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主轴轴承

已经检查过。没有异常。

网友B:
請參閱友站 RCTW 網友 zidane0623 大大的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閱友站 RCTW 網友 zidane0623 大大的發文

為什麼是電機?與電機無關吧?電機正常啊。

网友:
我沒入180CFX 您可以到友站搜尋 180cfx與HCP100S 雙拼開箱  zidane0623 網友的刷機更新文看看能不能幫到你,

网友:
对岸z大....多爬文...

网友C:
今天第二块电池说明不了飞机状态,楼主之前飞了多少起落?你说的这种情况,基本与设置无关,很可能是某个部位零件老化引起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出现严重金鱼尾,飞起来根本稳不住…不过不小心让我开3d,然后往下拉油门杆,趴地上之后再飞就没问题了…很奇葩!切勿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第二块电池说明不了飞机状态,楼主之前飞了多少起落?你说的这种情况,基本与设置无关,很可能是某个部 ...

飞了大概有十多二十个起落内吧。机械部件方面有仔细的检查过的了。没有什么虚位之类的事。现在正与卖机的店主沟通着。等下拍视频看下。了解情况再解决。

楼主:
今天又试机。突然又正常了。真是奇了个怪的。难道真的与转速不够有关?如果模友们也出现这种情况的。可以试下把油门曲线拉高一点再试试的。我也还在观察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机。突然又正常了。真是奇了个怪的。难道真的与转速不够有关?如果模友们也出现这种情况的。可以试 ...

转速不够引起的,我的250每次通电后就看运气了,运气不好时转速低金鱼尾,运气好输出转速高很稳定,怀疑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够引起的,我的250每次通电后就看运气了,运气不好时转速低金鱼尾,运气好输出转速高很稳定,怀疑 ...

今天沒有出現這情況了。飛了六塊電的。再觀察下的。你也可以試下把油門曲線定速調高點試試。這樣提高轉速看下情況的。如果沒有改善。這就不關轉速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够引起的,我的250每次通电后就看运气了,运气不好时转速低金鱼尾,运气好输出转速高很稳定,怀疑 ...

這種情況是舵機引起的。舵機有齒輸有問題。換了一套後現在定到站在那裡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情況是舵機引起的。舵機有齒輸有問題。換了一套後現在定到站在那裡了。哈哈。

3块钱的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