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喷火,疯狂魔改杂篇!(目前已更新至63楼)

楼主(2015-03-25):
原裝95元白板機,开箱取宝!

整了套3530电机和金屬槳罩,顺便自制轻木固定装置!

试了下大小..........

用熱水和洗衣粉清洗一下,去除表面一層脫模劑,一遍日後上漆需要!

开始预固定,电机.....

开始预固定,尾轮.....

此貼4樓更新了機輪收放演示

网友:
还洗一下??

楼主:
主翼加强合页,改装双舵机,实现襟副翼混控!

尾翼深化加强,加强合页改造!

由于尾轮不再尾舵一条线上,改造双联动实现动作同步!

楼主:
自己修复的DIY电调,修復40A天行者,废物再次利用

改造收放机械式起落架,轻木强化结构,碳杆加强前缘,为了强化挖空洞后反扭力矩

由于挖空洞的强度缺陷,不得不再加强一道!

改造假冒散熱器(中空的架子)!主要目的是為了保戶舵機位置

~以下為起落架收放視頻演示!

楼主:
今天到此為止!
雖然基本完成,一下塗裝座艙等製作待續中.................

网友:
收放设置下舵机延时 就像真啦·!

网友:
我能预见一块砖头在天上飞

网友A:
会不会比较重?这小东西,好飞才是关键,该双舵机,还不如把舵机装载机翼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B:
多少翼展的喷火啊求连接

网友:
不错 折腾的挺好的

网友:
支持 折腾 顶起来

网友:
这个白板小飞机最重要的是轻,太重了空中操纵比较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翼展的喷火啊求连接

850翼展,95元白板空机 淘宝上不要太多

网友:
喷火头貌似是全部95元白板机里最脆弱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前些日子也买了个,还没飞机起来呢。电机,电池不太好装,重心也不好调。

网友:
小喷火的气动外形,上反角比较大,翼梢比较尖,所以一定要保持速度,特别是转弯时

网友:
850MM的喷火这么一折腾成导 弹了。这个飞机要轻才好飞。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

网友C:
楼主金属桨罩是多大的?

网友:
改的不错。期待首飞。

网友:
那收放轮舱改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长知识了,收放改的不错,但是桨罩我觉的用塑料的就好,毕竟控制重量很重要。

对于喜欢动手的朋友来说,白板系列很值得把玩。

网友:
改后重量增加不少,效果怎样,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这样改恐怕重量会很重不好飞吧,收放起落架刚性不足当心降落炸机哦。

网友D:
白板机带配件吗?还是纯粹的泡沫件?

网友:
好牛叉    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金属桨罩是多大的?

桨罩2寸/51mm
桨是9寸三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板机带配件吗?还是纯粹的泡沫件?

除了纯粹泡沫件,还有胶水、贴纸、金属拉杆,舵角、钢丝起落架,一个两叶软塑桨罩(不含桨),塑料电机固定装置和固定木条一根,
其次,喷火机配有轻木主翼固定加强条,其他95元机型没有

网友:
电机兴耀华D35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比较重?这小东西,好飞才是关键,该双舵机,还不如把舵机装载机翼上

肯定会重,不过不关舵机的事,原装上边应该是个17G舵机,我只要9G,所以我也装2舵机改了襟副翼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