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水冷电调应该配什么规格的电池啊 ?大侠赐教

楼主(2015-03-26):
我的船上面标的50a,下面还标有2s-4s

需要两块电池
大侠说一下需要什么规格的

网友:
3S1P 2200-2600MAH比较适合

网友:
如果是双发CAT 就双3S 4000

网友:
3S和4S的电池都可以呀!若是60CM及以上的船,配4000MAH左右或以上容易的,若是60CM以下的,配3000MAH或以下的。

网友:
A50电调小了

网友:
你这是jo的那条船?

网友:
50A电调能配的船应该不会很大··3000以内的电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