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在电视台的转播车开启发射型号的时候

楼主(2015-03-26):
2.4G遥控在电视台的转播车开启发射型号的时候是否都会被干扰         前几天我在一个公园飞     一台电视台的卫星转播车  突然开机发射电视节目  我的2.4G遥控的飞机一下就被干下来了      完全失去控制     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
大功率设备都有存在干扰的概率

网友:
转播车那功率多大啊,你这小小一个控扛不住的。

网友:
不需要同频(2.4),强大的微波,直接在金属上感应出电流,接收机中长长短短的金属感应出各种各样电流-------结果!!!

网友A:
这就对了····
以前有一场比赛,哪家多轴航拍机在拍比赛视频,一会功夫就给干下来了   还是个大家伙

网友:
压制性干扰。

楼主:
卫星转播车真的有这样厉害啊     你意思说只要有卫星直播的地方都不敢飞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卫星转播车真的有这样厉害啊     你意思说只要有卫星直播的地方都不敢飞了哦

卫星转播车,有大锅盖的用的是ku波段
,以前是c波段,你的控2.4G正好是上,下行链路的频段所以干扰你是正常的。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
以前有一场比赛,哪家多轴航拍机在拍比赛视频,一会功夫就给干下来了   ...

八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S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