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过年质量最好的电机是什么?

楼主(2015-03-26):
本以为,当前国内质量最好的是双天,后来经内行人士介绍,双天并不是国内质量最好的,因为双天发热高,效率会很低,经朋友介绍,丹锂电机不错,但又有好多朋友说丹锂电机的磁钢常飞出来,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何见解??多谢

网友A:
我看朗宇的电机质量还算稳定。

网友:
虫子电机

网友:
目前用过高级的,最贵的也不过是朗宇的而已。
够用最好,不求最好,比比赛,不攀比,不炫耀

网友B:
朗宇的不错,稳定,另外一个飓风的效率也不错

网友C:
DS靠谱,当年飞3D固定翼,桨炸断机身炸毁了把全套电机电调挪到新机身上继续飞。。。
后来多旋翼当道,动不动N个电机,DS太贵了,于是SS崭露头角,目前为止没掉过链子。

网友D:
LZ抓紧完成那四发大机,好久没更新了

网友E:
我感觉动平衡做得最好的是双天和丹锂
双天发热已经很低了,发热高可能是过载了

网友F:
可是跟过年有什么关系?

网友:
LZ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朗宇的不错,稳定,另外一个飓风的效率也不错

有虚标吗

网友:
我感觉朗宇不错。

网友:
TM的怎么样?为什么那么贵?

网友:
一直用朗宇,售后也不错。

网友:
朗宇还可以,不过工艺貌似DJI的最好,尤其是绕线。T-motor有点盛名难副,银燕一直不稳定。双天貌似压根不是自己生产的。

网友:
不得不说是朗宇    上天入地    水里游都不是问题      声音也是刚刚的

网友:
折腾过不少电机,先是自制,各种光驱电机,然后从国内无刷第一代外转子,辉胜的开始,再是各种版本XXD,然后翱翔,然后双天,然后朗宇,然后丹锂,然后解放,然后疯狂。高价的没有搞过,都是玩的实惠的,到现在,确实得说朗宇的不错。A系列相比XXD更是便宜,可靠。相比疯狂,电机的一致性比较好,精度比较高。双天一般,气隙比较大。丹锂的理念值得学习,他用的轴承还有轴都是大一号的,更能承受螺旋桨的不平衡负载。
在我看来,1000多的某P电机跟35的XXD效率相差不会10%,谁不服请上续航视频验证。
另外多一句,还有谁记得:网络害虫“

网友G:
蝎子的,这些常见的品牌中它的直升机电机应该是最好的
郎宇么……就是属于同级别电机中质量靠顶的,价格也很合理,但是没有较大的多轴电机和直升机用的
双天的大马达设计很屌,那个设计师脑洞绝对够大,质量也不错。(50,60,70的)小马达貌似是代工还是咋地,赶不上大的
银燕么……就呵呵了,主要呵呵它价格过高,感觉它不值那个价
疯狂和飓风这两个吧,感觉属于那种性能较好,价格也差不多,但是细节完败的那种,部分铝件还能看到披锋……
XXD一类的,以及价格上想和XXD PK一下的品牌就……怎么讲呢……很对得起那价格!

还有个恒力,盒子很屌哦。
T-motor么……价格……

网友:
双天不是主打效率的吗

网友:
最好的在航天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靠谱,当年飞3D固定翼,桨炸断机身炸毁了把全套电机电调挪到新机身上继续飞。。。
后来多旋翼当道,动不 ...

能不能清楚一点,我对很多新出炉的电机不是很清楚,你说的ss和ds,我淘宝都查不到,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朗宇的电机质量还算稳定。

郎宇不行,只能说是一般。

楼主:
请教一下,固定翼里的2826,相当于虫子的什么型号?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的不错,稳定,另外一个飓风的效率也不错

郎宇只能说国产电机的中间品质,飓风,我查过,但飓风的型号不全,我要的2826和3520还没有,或则就是kv值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抓紧完成那四发大机,好久没更新了

兄弟,我现在就是为动力发愁,唯一能上6s动力,桨只能上10寸的电机,单个电机拉力要大于2.5公斤以上,你帮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动平衡做得最好的是双天和丹锂
双天发热已经很低了,发热高可能是过载了

多谢指点,但个人认为,双天电机确实做的不错,但这个纸老虎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做的好,但现在越做越差,质量已经大不如前了,如果从效率和平衡上来看,同型号的丹锂要好于双天。但丹锂的磁钢实在不敢恭维。唉。其实我想找个2826-3520之间的电机,能用6s电池,和1070桨,拉力在2.5公斤以上的电机,当然,质量一定是首要保证的。否则因为设备问题炸鸡,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蝎子的,这些常见的品牌中它的直升机电机应该是最好的
郎宇么……就是属于同级别电机中质量靠顶的,价格也 ...

请问一下,固定翼里面郎宇2826或则3520,在蝎子的型号里,应该是什么?多谢。
因为我不想因为设备的原因造成炸鸡,成本太高,我希望电机能用6s电池,1070桨,拉力能在2.5公斤以上,质量一定是首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清楚一点,我对很多新出炉的电机不是很清楚,你说的ss和ds,我淘宝都查不到,多谢了。

DS=DualSky, SS=SunnySky。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固定翼里的2826,相当于虫子的什么型号?多谢

看你拉力多少,对应虫子的级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拉力多少,对应虫子的级别就行了

最好能上6s,用1070桨,拉力在2.5-2.8公斤以上。请教了,那款虫子适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好能上6s,用1070桨,拉力在2.5-2.8公斤以上。请教了,那款虫子适合?

这个我不知道,只知道虫子用在直升机上的多,银燕有个3515的,6S,1238的桨,有不到3KG的拉力,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是跟过年有什么关系?

估计他要说“国内”吧!

网友I:
固定翼--朗宇,直机--蝎子。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不知道,只知道虫子用在直升机上的多,银燕有个3515的,6S,1238的桨,有不到3KG的拉力,你可以参考下

...

银燕的质量太差了。肯定不考虑的,如果买银燕,还不如郎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固定翼--朗宇,直机--蝎子。足够了!

请教,2826-3520之间,可以上6s,用1070桨,最小拉力能在2.5-2.8之间的电机。银燕肯定不考虑,郎宇虚标,那个数据不看也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2826-3520之间,可以上6s,用1070桨,最小拉力能在2.5-2.8之间的电机。银燕肯定不考虑,郎宇虚标, ...

银燕的电机不行吗?我一直在用,多轴也在用的,12KG拉力的电机也用过的,虽说跟你的要求有差距,不过也没你想像的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银燕的电机不行吗?我一直在用,多轴也在用的,12KG拉力的电机也用过的,虽说跟你的要求有差距,不过也没 ...

关键就是我要的要求,银燕没有呀。查了一圈,好像就是丹锂有,但是丹锂的磁钢飞出,是个大麻烦。哎

网友:
只用过xxd,不错

网友J:
发帖之前校对一下自己的错别字,过年最好的。电机算年货吗?新兵就用xxd吧。然后可以用朗宇,前提是买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帖之前校对一下自己的错别字,过年最好的。电机算年货吗?新兵就用xxd吧。然后可以用朗宇,前提是买真货 ...

对不起啦,明白不就行了。

网友:
屌丝当年只玩得起XXD

网友K:
电直亚拓的不错(别和我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多轴珠海恒力源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直亚拓的不错(别和我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多轴珠海恒力源的不错

那固定翼的呢?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固定翼的呢?请教

已经很多年没飞固定翼了,以前只用过新西达和银燕的电机。当时以为银燕的怎么样也比xxd的要好吧。结果后来再也没买过银燕电机了,银燕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L:
飓风的不错!其它不知道但听说十分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飓风的不错!其它不知道但听说十分稳定!

飓风是不错,就是我要的型号木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