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5-03-26):
如果想做一个能航拍的四轴  电机一般要多大  还有新手用什么飞控较好  本人会一点编程

网友A:
用naza lite不用开源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aza lite不用开源好调

网友:
过来人的建议:别去追求电机马力大,电机马力越大重量越重给机臂的负担就越大,第一选机架:决定了桨的最大值,然后根基桨的最大值去选能用这个桨最轻的电机,然后根基电机的型号来配电调(选轻的),然后就是电池啊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