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筒这种布局的八轴有人试过没有?

楼主(2015-03-26):
突发奇想想试试这种布局,理论上体积会小一点。

想请教有没有人试过,吸取些前人的经验。

网友:
对角线还不是跟圆直径一样长度

网友:
其实可以理解为大小不等两个4轴叠加

楼主:
肯定是用八轴模式,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不稳。

网友:
只不过是一个加长了四个轴的米八而已

网友:
这个布局的桨叶尺寸相对4的要小。

网友:
体积不会小的吧……

网友:
飞控应该都支持,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
感覺用8軸十字模式,調整電機輸出功率,可以飛

网友:
这个,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