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250穿越机 电池千万别放在上面

楼主(2015-03-26):
今天将电池放在上面 仰壳电池扎个眼了 损失一块电池 一个桨 不练成手 不能将电池放在上面了

网友:
我去 电池放上或者下 对于新手都是危险的,而且这个危险都是相对的,多炸 才能出经验。。。楼主太片面了

网友:
其实对于炸鸡来说..电池在上下都一样...看几率...

网友:
那就放肚了里呗,但是放肚子里了,飞控放哪?一般的CC3D比电池 还便宜,那就先保电池 吧

网友:
我们电池全部都是放上面的

网友:
这次炸了电池, 结论是电池不能放上面

下次炸飞控,

再下次 电调 。。。。

楼主:
现在电池绑在下面了 脚架加了泡沫垫高 高于电池

网友:
炸鸡一样炸电池。看你炸鸡的姿态了

网友:
你技术问题

网友A:
说的真逗,下次飞没,就要说千万不能玩飞机了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池绑在下面了 脚架加了泡沫垫高 高于电池

怎么包都还不如包电池

网友:
我电池没坏倒是被桨打坏了3个平衡头

网友:
不装电池最安全

楼主:
都强调是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真逗,下次飞没,就要说千万不能玩飞机了

我的意思是提醒一下新手 电池在上面 重 炸鸡时有一定可能电池朝下 毕竟重的地方先落下着地 当然现在你技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