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LITE 能用680机架么?

楼主(2015-03-26):
看了下说明LITE的只能用650以下,那如果软件升级成V2后,能不能用680的机架呢?

网友:
能.我用在80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感谢

网友:
我也打算配个六轴,用lite,控跟机架还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lite飞控就是V1 V2控,万能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