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信号线灵敏度?

楼主(2015-03-26):
最近用无刷电调DIY了小电钻。想通过一个鼠标上的微动开关来控制电调上信号线的通断,来达到控制电机转动或停止!
再未安装微动开关时,是直接把电调信号线剪断,将断点分开时,电机停止转动。将断点连接时,电机转动(在这一步时,已发现电调信号线"灵敏度"很高。根本不需要断点的金属线直接连接,只要两头金属在手中,通过人体就能直接联通,这是为何?就算12V的电路,以人体作为导体,电阻也不能让电路正常工作吧?)
在这一步后把微动开关加入到信号断口处,用来控制PWM信号的通断。微动开关选择的是按下连通,松开断路模式。用万用表测试微动开关工作正常。按下两触点间是通路,松开两触点间是断路。结果电调信号线接在这两个触点上,开关不起作用,一直都是通路状态?

问题汇总:
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2、如何让微动开关能起到作用?

网友:
上图看下

网友A:
高频电信号的集肤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信号的集肤效应

这问题有点意思,不过楼上的回答太扯,电调的PWM驱动信号一般是50hz的最高也不会超过300hz,不是什么高频电信号,重要的是信号线没电流,不存在趋肤效应,而且趋肤效应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导通。
楼主要不换个大开关试试,不过还是建议买个舵机测试器控制电调。断开信号线的做法会让电调判定为信号丢失进入保护状态,我手上的电调都是延迟个两秒然后停转,再次接通瞬间加大油门恐怕会有比较大的冲击。

网友:
猜想:电调收到的控制信号属于“逻辑”信号,只要是重复频率50Hz脉冲就可以了,里面还有放大电路。通过人手有若干M的电阻,传递逻辑信号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的通断没道理。

网友B:
就算能控制通断,对电路也会造成冲击而损坏电调,按楼主说的意思,如果用控来控制电机,把控关掉电调失去信号,难道电机一定会停转。其实楼主可以几元钱买个舵机控制器来控制电调的通断和转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能控制通断,对电路也会造成冲击而损坏电调,按楼主说的意思,如果用控来控制电机,把控关掉电调失去信 ...

我制作的电路就是用舵机测试器来发出的PWM信号,但舵机测试器是个旋钮来控制转速及开关,每次拧旋钮麻烦,因此就把想把PWM信号线剪断来控制电机转 停,但目前发现上述奇怪现象。 开关无法截断PWM信号,这是为何?

网友C:
经过多次测试,打开模拟器,插入usb狗,不插遥控,用手去摸音频线顶头的地线,会被检测到遥控输入……也就是ppm信号,虽然遥控指示面板是乱跳的。   会不会被是电调当pwm识别呢

网友D:
人可以导电    虽然电阻很大  但是电势到了 信号就过去了

第二个为何我也不太清楚    断开状态 应该是电调信号线 接地    和黑线接触    开启状态  信号线和 黄线接触

网友:
试试在电调一端信号线接一个4.7k左右的接地电阻。

网友E:
电调是啥子

网友F:
建议还是舵机测试器
如果觉得旋钮不方便,试试用开关短接旋钮电位器
松开时转速为旋钮设定的转速,按下时电位器短接,动力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是啥子

这种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还是舵机测试器
如果觉得旋钮不方便,试试用开关短接旋钮电位器
松开时转速为旋钮设定的转速,按下时 ...

谢谢提供解决方案。
实际应用我已解决,将两个断点固定在绝缘泥龙柱上,两柱间隔半个手指,然后手指就是开关。需要接通就把手指放中间,需要断开就把手指拿开。
但问题原理还没搞清楚,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多次测试,打开模拟器,插入usb狗,不插遥控,用手去摸音频线顶头的地线,会被检测到遥控输入……也就 ...

你的意思人体自带无规律的PWM信号?但从我的实践来看。 舵机测试器发出的PWM信号经过人体传送给电调,电机转速是很稳定的,也就说明PWM信号是经过人体稳定传输过去的,不存在杂乱信号一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可以导电    虽然电阻很大  但是电势到了 信号就过去了

第二个为何我也不太清楚    断开状态 应该是电 ...

你指的电势信号啥意思呢?用万用表测试过,PWM信号线与地线间有0.几V的电压差,具体数值我忘了。人体电阻那么大,这么一点电压,在电阻的对端还能检测到电势么??这与所学知识相矛盾,请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电势信号啥意思呢?用万用表测试过,PWM信号线与地线间有0.几V的电压差,具体数值我忘了。人体电阻 ...

电阻大 并不影响 电压(电势)的传递   只是电流几乎没有
另外PWM是一种高电势 低电势交替的   用万用表不好测  要用示波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我写的一些东西  PDF里有PWM  ppm 波形图

实际航模用的PWM  波形有一点差别   貌似  最大油门  也就   高电势占比在 2.1% 左右    最小油门  也就   高电势占比在 0.9% 左右

所以用万用表测得 是 0.几伏 的电压

我分析是这样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让电机停转,是信号脉宽小于900μs(因产品而异,因设置而异),而不是直接失去信号。

基本概念不搞清不建议盲目动手。

话说,干嘛不花十块钱弄个舵机测试器呢。

网友G:
建议楼主先去理解电调的工作原理
  电调是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来确定转速的,通常脉冲窄则转速低、通常脉冲宽则转速高。
  断开信号线则无PWM信号,那么电调应工作在信号异常的预设保护状态。要看你所用的电调的预设保护状态是怎么设置的,到底是停转还是保持特定转速运转?
  另外,PWM属于交流信号,交流信号的传输效应远大于直流信号。例如无线电波、变压器,甚至现在的无线充电,均利用交流信号的空间传输特性。通常电调信号接收端是以5V的TTL电平作为基准的,这也是为什么遥控设备需要BEC供电的原因。我觉得并非灵敏度高,而是你所用的电调信号端阻抗较高,而且舵机测试器的输出负载能力较强。
  你说用万用表测试信号线与地线间有0.几V的电压差,恐怕用的是直流电压档吧?不妨尝试用交流档测量看,如果是50Hz的PWM信号,应能测出有效电平。不过因为PWM是方波,占空比的变化,会影响读数值。
  作为电子调速器,你现在的控制开关的方法是错误的。就如“hangzhou163”老兄在6、7楼所说的那样。首先没道理,其次如果电钻处在强负载(例如钻头被卡住时)状态时,启动电钻,电调的FET会受到强烈冲击,如果你所用的电调没有过载保护的话,很容易烧毁FET。
  3楼的“lijierun”大校说法也是对的,不过应该是“交流电信号的集肤效应”,而不是“高频电信号”。

按照你的思路,应该改造“舵机测试器”才对。在测试器的调速电位器的低速定端和动端接上你的那个微动开关即可,微动开关用常开触点。这样可以确保调速器信号端的PWM连续性。

画张简单示意图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红色部分为需加装部分;绿色三角表示调速大小方向示意,共确定电位器端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先去理解电调的工作原理
  电调是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来确定转速的,通常脉冲窄则转速低 ...

首先谢谢朋友的精彩解答,再慢慢研究你提供的改造方案,敬礼!

网友H:
一个开关、一个4.7K 的电阻(或者10K、20K都可以),再加一个 PIC12F675 之类的芯片。

搭个小电路,替换掉舵机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开关、一个4.7K 的电阻(或者10K、20K都可以),再加一个 PIC12F675 之类的芯片。

搭个小电路,替换 ...

你这个方案是只控制转停,没有转速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先去理解电调的工作原理
  电调是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来确定转速的,通常脉冲窄则转速低 ...

已将舵机测试器拆开,结果电位器是五脚的,这该如何是好?图片为舵机测试器正反照,反面中已标出电位器位置及触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将舵机测试器拆开,结果电位器是五脚的,这该如何是好?图片为舵机测试器正反照,反面中已标出电位器位 ...

呵呵!看来这位兄弟一定是电子菜鸟吧?三个一直线排列的脚是电位器引脚,另两个在左右的是电位器外壳的引脚,用来和电路板固定的,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看来这位兄弟一定是电子菜鸟吧?三个一直线排列的脚是电位器引脚,另两个在左右的是电位器外壳的引 ...

是个菜鸟!百度大神告诉我五脚电位器有两个是开关。
问题一、能确定我那两个比较大的触点只起固定作用,与电路无关?

问题二、按照你的改造建议"低俗定端 和 动端"用微动开关短接。图片已对三个触点标出转速大小的控制方向。因此微动开关应该接到 转速低 和中间那个触点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个菜鸟!百度大神告诉我五脚电位器有两个是开关。
问题一、能确定我那两个比较大的触点只起固定作用, ...

另外2点是否为开关,那要看你的测试器是不是带开关?如果带开关,那么这就是开关。改造时可以忽略对的,动端就是中间这个焊点;另一个焊点,是旋钮向低速方向旋转这边的位置。
上面画的示意图中有个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先旋转旋钮向低速方向,待电机停转时,测量低速定端和动端之间的电阻(R)。所选的电阻略小于R即可
不过如果可能,最好告诉我这个电位器的总阻值和停止时的阻值,可以帮你计算一下需增加的那个电阻的大约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2点是否为开关,那要看你的测试器是不是带开关?如果带开关,那么这就是开关。改造时可以忽略对的, ...

一、绘制了个简易电路图,按照你的意思是向图中一样连接吧?
二、如果该电路图正确,开关后面串联那电阻我怎么感觉是多余的呢? 因为电位器自身不可能把动端滑到导线上,让其电阻为0造成短路吧?如图二,我这样理解正确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绘制了个简易电路图,按照你的意思是向图中一样连接吧?
二、如果该电路图正确,开关后面串联那电阻 ...

兄弟:你好!
你画的第二张图恰巧就是旋钮调到最高速(最右端)的实际电路状态。
的确,那个电阻可有可无。不过建议你把电调设置为缓启模式,以免开关释放时电机和电调受到较大的冲击。那个电阻是当电调控制电机停转时,测试器的旋钮并非在最左端时考虑并接的,不接也行。只是务必要把电调设置为缓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好!
你画的第二张图恰巧就是旋钮调到最高速(最右端)的实际电路状态。
的确,那个电阻可有可无 ...

谢谢大师指点,经过测试证明按照你的方案改造是可以很好达到目的,改天就动手改造咯

网友I:
11楼老金的方案是正解,你试过没有?

楼主(2015-05-08):
引用 网友I:
11楼老金的方案是正解,你试过没有?

加电阻这个没试,元件不好买,用微动开关短路电位器这方法不错。目前使用中

网友:
控制端通过电子接地,然后控制端上接开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制作的电路就是用舵机测试器来发出的PWM信号,但舵机测试器是个旋钮来控制转速及开关,每次拧旋钮麻烦 ...

把旋钮换成直滑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车上的控的油门和舵机测试器差不多,为什么不弄成和遥控器一样的看着方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