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京商540有没有老模友飞过 请教一下

楼主(2015-03-26):
鄙人想入这款机子 不知性能如何 同价位还有其他机型推荐吗 谢谢各位

楼主:
价位在900左右

网友A:
多大的?翼展?

网友B:
这个540副翼太小,当运动机没问题,飞3D可能不行,这方面我深有体会,手头有一架70级别的轻木3D机,由于是简易布局和老式设计,机翼方方正正面积特别大,副翼面积也不小,可是副翼相对于巨大的机翼而言不够大,机翼滚转阻力大,蛇滚起来就是慢吞吞的,可控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翼展?

1.4左右吧 50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540副翼太小,当运动机没问题,飞3D可能不行,这方面我深有体会,手头有一架70级别的轻木3D机,由于是 ...

讲的很有道理 受教了

网友C:
对比下EF的那几款轻木 就知道 这东西 没什么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下EF的那几款轻木 就知道 这东西 没什么性能了

EF的50级别价格太高 看中了福莱特和金翼的几款 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EF的50级别价格太高 看中了福莱特和金翼的几款 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福莱特的 EXTRA 330SC 57寸 金翼马上也要出相同的  性价比高 山寨的3DHS 的330SC 图纸

网友:
当时看中过此机涂装,漂亮.后转投了赛巴特,同一个原因,漂亮.

网友:
金翼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