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在多少温度下容量会下降?

楼主(2015-03-26):
同样的电池,冬天的飞行时间比夏天短,什么原因啊?电池要保持在什么温度才会和夏天飞行时间一样呢?

网友:
电池最佳放电温度15-25度左右,低于10度就有一点点感觉了,低于5度感觉明显,低于0度非常明显,

网友:
一种 铁锂电池 的 多温度 放电曲线

别的锂电虽然 会不一样

但是大概意思 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