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来的腰腿左上拉脚示意图

楼主(2015-03-26):
画了个拉脚图,给一老大看后  他告诉我角度应该是这样的,当然角度画的比较夸张 方便看 实际肯定没那么大
正好画完一简单的图 就放上来大伙瞅瞅 有不对请指出

网友:
一直飞腰推,从未做过什么角度

网友:
前置桨(或前拉桨)有下拉角为防止过分抬头、右拉为抵消螺旋桨旋转形成的反向扭矩;需要注意前置桨直径不受限制可以比较大,所以下拉、右拉是必要的。楼主的图属于中推,桨的直径受限制,所以反向扭矩影响较小,推力作用点也在模型重心上方,已经能形成低头力矩。所以桨的推力线可以与机身轴心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