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出厂设置是120米高吗?

楼主(2015-03-26):
如果超过120米就自动返航了吗?

网友A:
不会返航,只是不能继续升高

网友B:
出場設置不知道!但可以自己重設

网友C:
默认设置是120米,可以通过调参软件修改。你飞行高度未修改前是无法超过120米,也不会出现自动返航,除非是信号干扰或遥控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