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上了高强度螺丝胶 螺丝下不下来了。

楼主(2015-03-26):
这三颗螺丝,拧不下来了,不敢太大劲,螺丝已经有点点滑边了。  螺丝胶 是红色的液体。

现在有什么办法   在不破坏的情况下 弄下来。?

网友A:
用螺丝刀猛一按拧一下试试

网友:
加热试试!热风枪、吹风机、烙铁什么的

网友B:
火机烧烧就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机烧烧就化了

太热的话,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
用热风枪吧……
玩航模推荐买把热风枪,几十块钱的东西,很方便

网友:
嗯,加热是正解

网友:
电烙铁捅菊花,热了后拧

网友:
烙铁加热
一把好的螺丝刀
实在不行就上一把 日本工程师 钳子

网友:
基本上螺丝刀都没有可用力的地方了,估计够呛,加温试试吧,不行只能试试点焊了

网友:
加热不行就换新的吧

网友:
最烦沉头钉了,一滑牙就玩完

网友:
螺丝胶一般加热60度就可以松开~!

网友:
用 反转的钻头 钻一下 不出来就 继续转 把螺丝头打掉 然后卸掉底板  在用钳子夹住螺丝杆 扭出来

网友C:
加热,然后就是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然后就是钻头

怕把电机钻坏了

网友:
螺丝的话,热风枪,打火机,电烙铁

网友:
修车的那里看到过一种螺丝刀。用锤子敲后面就会旋转出来。话说这里干嘛要上螺丝胶呢?

网友D:
话说我的是蓝色的,能拧下来,看来楼主只能试试楼上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的是蓝色的,能拧下来,看来楼主只能试试楼上的办法了

蓝色的 用完了, 然后用了下红色的,结果~~~~~

网友E:
那个确实麻烦,我也上过当
没有相当大的扭力是破坏不了螺丝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