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不能解锁

楼主(2015-03-26):
请教点问题。APM2.6不能解锁,后来把GPS忽略就可以了,蓝色灯是亮的,按说GPS应该没有问题啊!百度了半天找不到答案 ……先不说了,谢谢啦!

网友A:
没接gps或接线错误,看首页是不是no 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gps或接线错误,看首页是不是no gps

你说的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回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回家试试看

什么问题

楼主:
去APM中文群找大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把围栏关了就ok

网友B:
求 大神给出,详细解决流程?我是新手同样遇到自检后遥控不能解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 大神给出,详细解决流程?我是新手同样遇到自检后遥控不能解锁的问题

我也不是大神,同新手。。。
我那个是把围栏关了就ok了

楼主:
统一回复,我这个问题其实解决很简单,把地理围栏关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