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凤凰50A电调更新固件不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6):
开调参提示有固件更新,打开后死活点不了,电调识别正常,奇葩,哪位大神指导为盼

楼主:
电调是冰凤凰50A,下载了最新的V3.57.24调参,也换了电脑试过,无果,哎

网友:
本人不喜欢直接回答,想知道为什么加我QQ:12169226我告诉你怎么搞,要是OK了回帖一下就好!!

网友:
切换到英文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