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一设定

楼主(2015-03-26):
在参数设定里,自定义最大升降速度和最大飞行速度用自定的值不生效,飞起来还是一样的慢,降落查参数自定义值变成了其它的数值,在GPS模式下10.2M/S感觉有点慢了,想调快些。请知道怎么调的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发送的参数必须获取检查,不变才是发送成功。如果超范围也不会设置成功,而是变成其他的值。gps模式下调成姿态模式就不限制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的参数必须获取检查,不变才是发送成功。如果超范围也不会设置成功,而是变成其他的值。gps模式下调成 ...

感谢,我试飞一下。

楼主:
试飞了一下姿态模式,是可以很快了,可以越飞越快,如果在速度模式中自定义值可以设定一个较快的值就方便一些长距离又要匀速快一点的场景了。还有一个问题是相机会经常停录,那个录像标志又小,不留意会错过镜头要重拍了,还有有时会蓝屏,没视频传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了一下姿态模式,是可以很快了,可以越飞越快,如果在速度模式中自定义值可以设定一个较快的值就方便一 ...

停录跟飞机没关系,换内存卡吧,内存卡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