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各位大神帮下忙

楼主(2015-03-26):
新手请教问题,大神帮帮忙请问下这个什么问题   我到这步的时候  推油门螺距正常变化,但电调与油门不会变化,是哪里问题 ?我用的是V8与D10控RX1002接收,而且看舵机监视器那里 好像又正常的  推油门是有2个横条会变化的啊

另外任何通道我的打满舵这个界面上都都不能打到100%,只有94左右,这正常吗?还是要哪设置?

网友:
油门陀螺仪通道不管螺距正常就OK

楼主:
就是不用管它,继续?

网友:
接收机上油门一般在3通道,这个通道不用vbar定速的话是不用接vbar的,而是直接接电调,信号都没接到vbar上你当然在vbar里看不到有变化。

网友:
不用管 继续就好

网友:
你的電調應是直接連 RX1002 不經過V8管理, 所以這頁不須理會 電調/油門.

楼主:
哦,原来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正常的?谢谢了各位

网友:
可以无视他,我的也一样

网友:
根本就不看! 飞了2年,不知道这项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