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遥控换天线增程失败

楼主(2015-03-26):
看到论坛里那么多改装精灵天线的,据说改装了之后不用功放就可以飞2公里,我也心痒痒。跟着改装了一回
结果拔插头的时候太用力了,把ipex头连底座一起拔了下来
剩下光秃秃三个触点。不灰心,想直接把芯线和屏蔽线焊接上去
本来都已经焊好了,手贱拉了一下觉得有点会动(其实本来就会动,ipex的母头下面就是一个金属片)
然后又焊了一下,这下好了。金属片掉下来了(上次我修鼠标排线也被我焊到金属片掉下来)
这下真的光秃秃了

只剩一个天线的精灵我试了一下,还能飞。就是不知道对对距离的影响有多大,发射的遥控端我已经成功改成8DB的天线了,不知道能不能弥补一下少了一个天线的损失。
虽然还能飞,但是心里好不爽。不知道返厂这样修一下要多少,估计也修不了,只能换新了

最后奉劝那些要改精灵接收天线的真的要当心,至少把接收模块拿下来再去拔天线

楼主:
我焊接的时候焊台一直用350℃,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他裡面有打膠的,老板的只打外面,現在好像連裡面都打了藍色膠(可能是螺絲膠吧),硬拆很容易連底座拆掉的...不過你的銲點還在只要買到天線座銲上去應該還是能用吧

网友:
继续焊啊,往里挪一点而已。

网友:
天线头子拿掉分开同轴线芯,用万用表测一下通路再直接飞线焊接,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路由器就这样加的天线

网友:
焊盘 还在  这个是 表面走线的  很容易 焊接   你用小刀  刮开一点 铜皮 焊接上  线  然后 打上胶  就好了   没有天线  大功率发射设备 会烧功放块的     如果是接受 设备 信号会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