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死胖子动力问题

楼主(2015-03-26):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死胖子用的2820 KV1100电机,10寸桨,1W毫安电池全重3.4KG左右,之前因为失速摔了好几次,所以一直认为是太重了,上周无意间知道有位模友的胖子用3.85电压,4S电池,可以达到2.3KG推力,我的同样的才1.6KG,开始以为是电机问题,换了个电机,换回来发现不是电机问题,电调手上又没有多余的,如果电调的问题那为什么电流上的去,推力上不去呢?会不会有可能是飞控的原因呢?用的A控。请各位大神解答下,又没有相同问题的模友。。。实在是摔得没有信心了。。

楼主:
已经1100KV了,换大桨没效率不说,电流更大吧

网友:
电调多大

网友:
关注,等待科普

网友A:
你的螺旋桨安装反了,发图片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旋桨安装反了,发图片来看看吧

螺旋桨顺时针转

网友:
1、去掉飞控试试?2、桨没固定紧?后推机电机反转,会使固定螺丝越用越松。3、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电调?电调小了话不行,还有就是不知道你的电调或者电机有没有加延长线。延长线太细的话,通过的最大电流小,推力也就小了

网友:
我的胖子动力配置是双天3542,好赢100A电调,4S电池,全油单手轻轻一推就飞了。

网友(2015-04-25):
引用 楼主:
螺旋桨顺时针转

感觉好像浆反了 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B(2015-06-06):
和我问题一样!2820 920KV 11寸桨根本飞不了大胖子!一点力气没有滑跑、手抛全部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重量和你一样,我用4S1万毫安电池,真心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问题一样!2820 920KV 11寸桨根本飞不了大胖子!一点力气没有滑跑、手抛全部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重 ...

我的找到原因了,电调电源线太长,而且质量差…换了就立马好了

网友:
我在装猎鹰,2820kv1100.我用的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找到原因了,电调电源线太长,而且质量差…换了就立马好了

这样?但是我的电调电源并没有延长,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