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 玩 NAZA LITE 升级V2 后 各种不懂,求指点。

楼主(2015-03-26):
最近买了个DA500 机架,和 NAZA LITE  升级了 V2 , 感度什么都 调了下, 用旋钮 X1 X2 分3次调节到 悬停 基本 无抖动了然后下来 修改感度 减少 10 .

最后为
基本感度 120  ,120
方向 100  高度240 (这个高度的感度怎么调都没大的感觉,都能定住高度,奇怪了,没有说明中说的太高会乎上忽下)
姿态 感度 190  190(操作上我喜欢敏感点) ,
如上数据  使用 E800 的 动力套  1345 浆, 530轴距, 浆尖距离2.5厘米的样子, 悬停 和 低速飞行 都很稳,
低空稍微手修正下 做个倾角抗着风 都能稳定的 悬停。姿态模式  全收油门下降都很稳不会左右摇晃。
但是在 全油门上去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 震荡,满杆前飞的时候震荡更加的明显,满杆侧飞机架也能看到有点快读抖动样的震荡,但没有前飞的时候大。

种情况,我需要 再减少基本感度吗? 基本感度太低,会不会翻掉,稳不住?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我试飞的时候发现的, 满杆前飞,飞出30米的样子,高度基本 不跌,。这个时候反向拉满杆刹车, 飞机倾角也能看到,但是 刹车效果很弱,飘出很远 才慢慢的开始 回来
回来是顺风,速度很快,我有提前 20米的样子 就开始 推杆,。基本到我面前5米多 才 刹住,这个时候 我松杆,回中,问题发生了,飞机没有保持水平,
而是 保持刹车的时候的角度,就是松杆前 的 倾角,吓得我 立马 再拉杆修正,才算慢慢稳住, 这个情况 早上也出现了一次,高度太高,当时 以为 飞控抽经,来回修正了3次才慢慢稳住。惊天中午高度10米 看的真切
松杆后,飞机就是保持倾角了,为什么在姿态模式,松杆,飞机不水平?
我确定我当时是  姿态模式,没有在 手工模式, 而且我没装GPS ,别说干扰。。。 这种情况 不弄明白,真心不敢玩了,还是换回 APM 算了。。。。

网友A:
虽然也是naza用户,但是很难解答你的问题
顺便问下LZ这个机架叫什么型号,挺好看的,我也想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也是naza用户,但是很难解答你的问题
顺便问下LZ这个机架叫什么型号,挺好看的,我也想买了

我帖子第一行 第6个字开始到 逗号 之间的内容反复读 三遍, 答案自动浮现。

网友:
感度没有必要太大,太大了容易抽搐,130-150就差不多了

网友:
好折腾的NAZA

网友:
用e800配套电调吗,机子起飞重量多少,
个人感觉你的升降感度太高了。130-150就差不多了

网友:
垂直感度降低一些,然后把基础感度降低20试试。

网友:
楼主DA500哪买的,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帖子第一行 第6个字开始到 逗号 之间的内容反复读 三遍, 答案自动浮现。

笑死我了

楼主:
X 宝 有麦!   关键字 DA500 啊

今天 装了 朋友的 GPS ,再试,同样的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 左右满杆  前后满杆  都不会抖了,有了 GPS , 飞控 就不一样了,再也没抽过, 重新有试了下 姿态,悬停正常。,暴力飞有点抽。   最后我在 GPS 模式 重新调了基本感度,  基本感度最后设定在110 110

高度的 感度 下午改回 150 吧, 240 是有点怕, 但是却没什么不对的感觉。

楼主:
由于 军师的 GPS 迟迟没到, 昨天借朋友的 GPS ,顺路 把 PMU 和 H33D 一起 拿了,
今天 把朋友的  云台 装上, DA500 需要改进啊 , H33D 挂不上去,我自己 打磨了 2个孔位,才算装好。

下午  测试 看看 果冻不。。。。。

网友:
LZ加我QQ86669210 ,我们探讨一机架与E800动力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又换新机了啊。
我3个NAZA飞控没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感度基本160     姿态160    方向125    高度120

网友:
请问LZ这套带云台和狗全重多少,飞行时间多少。
我也准备装这个架子,用E800电机和桨,乐天40A,Pixhack。

楼主:
28分钟  空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换新机了啊。
我3个NAZA飞控没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感度基本160     姿态160    方向125    高度120

朋友你 lite 升级V2后有没有遇到经常开机闪红灯的情况?
就是要你死命校准磁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 lite 升级V2后有没有遇到经常开机闪红灯的情况?
就是要你死命校准磁罗盘

没有遇到闪红灯。我的一个真的v2两个lite刷的。都一样飞。lite就是要预热。你校准如果提示飞控过热。你这样。断电留久点。拿到电脑旁一上电马上连电脑高级校准。这样试试看看

网友:
用的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