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mwc大神指点。MWC 四轴飞起来了,补个小视频

楼主(2015-03-26):
求论坛MWC指导。四轴配置 电机:XXD 930KV
                        电调:XXD30A(HW-30A)
                          桨:1045
                        机架:仿450
                         电池:11.1V 3S 40C(电池也是转论坛的朋友有了一个月升级换下的,不懂得什么牌的,充满电测了是12.67V)
                         飞控:MWC V2.5
                         遥控:富斯6通

四轴的基本情况:油门最大飞机不起来,飞偏,地上转.

1:桨的尺寸和安装状况和电机转向以及MWC飞机控电机顺序:如图:

2:MultiWiiconf 中PID调设的情况:如图: 有设第五通道最低和最高开自稳功能和MAG

3:XXD 30A(HW30A)电调的设置情况:全部都有接电机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全部单独校验行程了!另外还有通过这句代码#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让飞控自动校正电调行程了,其间飞控还发出了一个最高指令,还好我桨拆掉了,不然危险!其它的如图,电调我设置了如下选项:(如图):

4:代码方面我有动过的地方:#define MAXTHROTTLE 2000  原来是1850,因为以前拉力更小了,最大油门只有这个值: ,改成2000现在是这个值: ,拉力有大一些,但是拉力只大了一点,油门最大了只提起来一点点而且还是一样不稳老是向一个方向偏。

#define MPU6050_LPF_42HZ高置成这个值,也设置过98HZ,15HZ,20HZ,上传了。试飞一样不行。
#define MPU6050
#define BMP085
#define HMC5883  设置这些,上传,试飞一样不行!

5:飞控上的接线:只接一个电调供电给飞控.黑红白,其他的只接黑白线.

6:飞控的安装:箭头朝3号和10号电机前方。直接用厚的泡沫双面胶粘在机架上层。电池放分电板这层。

7:桨安装得很好,没做过什么平衡,也没有那个设备只是通电了在地上最高油门注意看了也没有抖。更没有震动。

8:解锁前有校准陀螺仪和加速度校准。

感觉不像是这些的问题,像是飞控发送到电调上的数据这一块哪个数据没有设置好倒置电机无法提起更大的拉力,飞不起来。最后上个视频求大神指点:
本人的企鹅号:五陆零一零五九五.

补充下:我的四轴飞控是这种的:

网友A:
查看桨有没有装反 有字的向上

楼主:
桨有字的都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桨有没有装反 有字的向上

有字的都朝上的没有错呀。

楼主:
在线等。等MWC大神来指导。

楼主:
帮我分析分析哪里出问题了。请大神出现,看完我的贴子分析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没有校准,链接软件看看四个电机转速是否差不多

网友:
用手把飞机拿的高然后解锁推油门看风是不是向下吹

网友:
换块电池

楼主:
风是向下的。

楼主:
电池应该没有问题,总不会两个电池都不行吧,相信玩航模的朋友不会给我不合格的电池。才价值多少呢。除了电池的问题外,还会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B:
看着没什么问题,把自稳打开(不过看你的设置没有自稳一项),最好你把他拿到室外宽敞的地,你站远点飞,把他飞起来,离地高点,避免有地厂效应,看能不能控制。另外,飞控板不要粘在双面胶上,要硬链接即可。

网友C:
开自稳关掉mag...那玩意基本都被干扰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没什么问题,把自稳打开,最好你把他拿到室外宽敞的地,你站远点飞,把他飞起来,离地高点,避免有地厂 ...

大侠,我改了#define MAXTHROTTLE 2000 ,原来是1850,感觉拉力有提升一些。我试了在空旷的地方有试飞了下,但最大油门也没提升多少,照理说最大油门g至少也得飞的起来了。还是老样子,有一侧能抬高一些了,另一侧抬低一些,左右不平衡,最后向低的一侧飞过去怕桨打到地上的东西赶紧关油门。还有飞控我用的是那种厚的那种双面胶粘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自稳关掉mag...那玩意基本都被干扰的命...

MAG关了,还是一样。飞不起来,以飞控的箭头为方向,左侧高右侧低。然后向低的一方飘过去,离地很低,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自稳关掉mag...那玩意基本都被干扰的命...

早在论坛潜水了很久早就知道爵爷的大名了!是否能给我这个 屌丝级配置具体诊断下。我可以自已各方面根据您的指示来测试的。论坛的大神们,麻烦你们了!看众大神们能否让我成功起飞。看着一个一个在爽飞,我却在地上转。

网友C:
主要是..看目前的情况..就几种可能性...一是电调油门行程的小准..这个你还是直接用接收机小准吧..别用飞控...
二是个通道值的情况....
三是电机转向螺旋桨的转向..还有电机顺序问题..基本就这三点

网友:
mw对新手感觉不好调,这是我对比apm的感觉。

你的设置中,前四个遥控通道的中间位置数值是1500吗?

网友C:
还有你的飞控是SE的吧..传感器是mpu6050?

网友D:
你可以把config.h文件的设置发上来让大家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的飞控是SE的吧..传感器是mpu6050?

是的,我直接打开闪光灯仔细地看了飞控板上的心片,心片上面有MPU 6050字样。还有一些字,太小了,看不出来。但可以清楚看到心片上就是显示MPU 60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看目前的情况..就几种可能性...一是电调油门行程的小准..这个你还是直接用接收机小准吧..别用飞控. ...

各通道值,最高1900左右,中间1500左右,最低1100左右。偏差+-5。电机转向,桨的安装,电机的顺序都是正确。校准两种方法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config.h文件的设置发上来让大家检查一下。

“MultiWii_2_2_SE_2_0 ”在一个QQ群下载的,就用这个里面的config.h去编辑,也没敢动到什么,我也不是程序猿,不懂代码。所以没敢乱动,都是根据默认的,但是只动过我贴子上的代码,在上面我有写明我动到哪些程序。

楼主:
“#define MPU6050_LPF_10HZ”现在设置这项设置成10HZ,倒是能飞了,大概油门不到一半就可以离地比较高了,但是外面在下雨我不能试,在家里空间太小,发现升空一直往一个方向漂。问题是设置成10HZ说明了什么问题?大神分析下。我看了很多人都是设置42HZ,98HZ。为什么我的要设置成1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MPU6050_LPF_10HZ”现在设置这项设置成10HZ,倒是能飞了,大概油门不到一半就可以离地比较高了, ...

这个是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振动的..话说基本不会设到10 这个对于飞行有比较大的影响..一般42就可以了...看来你机器震动不小的样子...没有GPS传感器之类的四轴飞起来都是会飘的..需要手动修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通道值,最高1900左右,中间1500左右,最低1100左右。偏差+-5。电机转向,桨的安装,电机的顺序都是正 ...

校准油门如果都成功肯定是按照最后一次的小准值来的..mwc的校准油门程序比较简单..并不是按照你真实的油门去校准..而是按照config里保存的那个值去校准..所以我才让你用遥控器重新校准一下..按照你说低通滤波设置到10可以飞..应该是你的机器的pid差距太大导致不能飞的..你可以用原始的PID再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油门如果都成功肯定是按照最后一次的小准值来的..mwc的校准油门程序比较简单..并不是按照你真实的油 ...

好,我再单独地接接收器用遥控器校准电调。还有调一下PID值,和检查机身电机,桨的平衡性,和把飞控安装避震一些。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感谢爵爷,感论坛上的大神,大侠!以后我还常来,本来已经潜水很久了,现在时不时都要冒出来一下看看论坛上朋友们交流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感谢爵爷,感论坛上的大神,大侠!以后我还常来,本来已经潜水很久了,现在时不时都要冒 ...

e ...其实对于mwc..没必要太在意震动..差不多就可以...你也没说最后是什么原因啊...

基本低通滤波到42就ok了...轴距450的话默认参数飞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校准油门如果都成功肯定是按照最后一次的小准值来的..mwc的校准油门程序比较简单..并不是按照你真实的油门去校准..而是按照config里保存的那个值去校准..所以我才让你用遥控器重新校准一下..按照你说低通滤波设置到10可以飞..应该是你的机器的pid差距太大导致不能飞的..你可以用原始的PID再尝试一下。
根据您所讲的这是您所说的问题所在:不是不平衡震动太大,就是PID调参有问题。还有单独用接收机一个一个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E:
按照官网的说法,D3 D9是反转的,你的刚好和他的相反http://www.multiwii.com/connecting-ele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官网的说法,D3 D9是反转的,你的刚好和他的相反http://www.multiwii.com/connecting-elements

这个我还真没来官网看,只是在国内一些网络上看到的安装方法去安装。看来我得换成跟官网一样的顺序!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官网的说法,D3 D9是反转的,你的刚好和他的相反http://www.multiwii.com/connecting-elements

正在试,你注意看好啦。没有错!

网友:
第一张图就看到飞控方向错了

网友:
我加你Q丨同意下

楼主:
看我头像就是Q号

网友:
看我的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716&extra=
估计你的震动太大  还有用飞控校准所有的电调  把LPF调至20HZ

网友:
你用了什么电池,顺便把你的整机重量说一下

楼主:
能飞了。出现的问题我列下去,希望给新手一个指示:1:固件版本较低,刚开始刷MWC 220那个版本,我的飞控是淘宝上那个MWC V2.5,现在刷了MultiWii_2_3_CRIUS25_HCS.2:低通滤波设置要适合,不同的配置不同的安装可能这项就要选不一样了,选择适合你机器的低通滤波,这个要一个个试。试出哪个稳定就用哪个。我的机器较差,精度也差,平衡度不怎么样,直接设置成10HZ。飞起来还不错,呵呵。3:注意电机安装牢固。同时有条件要做桨平衡,还有桨要在同一水平上。便宜的桨在装子 dan头最好先不拧紧,用手拨让桨转动仔细看看电机是不是转得歪歪扭扭的。如果转速高了,这个振动是非常大的,是飞不起来的。4:飞控板一定要做好减震处理。机架要装得够平衡没有震动最好。5:解锁前要做陀螺仪和加速度较准6:控的各通道一定要严格设置好中立点1500,+-5,偏差一点影响电机转速的统一是非常明显的。PID调参的话也有影响,我直接用默认参数,飞得还好。

楼主:
这几天下雨,过几天上传试飞视频。

网友(2015-08-08):
这是个好帖子呀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以免将来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