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 250 早上试飞,测试奥姆威500MW+旗舰锐鹰视频效果

楼主(2015-03-26):
老模友,帮忙评价,这是该有的效果吗?

网友:
不是吧!我的至少不是!用的什么天线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和OSD?

网友:
不会吧。200都拉过一公里距离

网友:
鷹眼的內置接收就是不太好

网友:
用的什么天线?
A的200MW,我飞600米还是超清的。
至于拉距测试,因为不是动态的,没可比性。,

网友:
你这明显有问题,一般是频率没对好

网友:
用的什么OSD?

网友:
应该是非凡OSD

网友:
你这个视频效果是 20年前的吧,,,,比打马赛克的还 揪心

网友A:
同配置轻松过6km,接收用aomway的螺旋天线

网友B:
你这啥摄像头啊  怎么这么模糊啊~~我的200mw 1200-15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啥摄像头啊  怎么这么模糊啊~~我的200mw 1200-1500m

请问你用的什么频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什么频道

频道有关系么??好像是默认的5740 播码开关就波动一个。

网友:
发射接收频率一定要对正!然后可能要做下屏蔽

网友:
我的奥姆威500MW效果都一樣,不及其他200MW發射,我比你傷得多,我多買了奥姆威200mw發射,奥姆威平板接收,磨姑天線和32頻DVR接收,唯一得個32頻DVR接收合格,現在一定爬文後才決定

网友:
鹰眼显示器 只要奥姆威图传发射设置好。随便搜到那个频道距离都是一样的。你们说的出现的问题我不了解。只要搜到频道图像是清晰的。接收信号2天线都是99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