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 华科尔120D02S

楼主(2015-03-26):
尾传动扫齿了 要下了主轴才能修 但是主轴卡榫超紧 拔不下来 尖嘴钳也拔不下来 求助!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次,估计是炸了之后那个插销变形了,我上次直接把大池废了后才把那个插销从主轴里敲出来。

网友B:
敲出来后,下次装用订书钉弄紧就行了...

网友C:
仔细看,有方向的,一边大一边小。 拔反了只会越拔越紧。

网友D:
我的也拔不下来,正在想办法!

网友E:
LZ你的120打舵时各个舵机是怎么移动的?新入一架不知道舵机动作正常不

网友F:
两遍都拔不出来,我为了换金属头,硬生生用钳子把主轴夹断,又用挫把断面打磨才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