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询一下

楼主(2015-03-26):
玩多轴'几通道的遥控合适。

网友A:
很笼统
看机型和功能
最最基本的用4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笼统
看机型和功能
最最基本的用4通即可

也就一般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一般正常使用、

那是纯粹用来进行练手炸鸡的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纯粹用来进行练手炸鸡的装备

华科尔DEVO F12E 、DX9  .JR  哪种适用点

网友:
看你的预算,控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不差钱就尽量买个好点的,当然好的控的接收机也不便宜,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一步到位没错,八通或九通起步

网友:
收二手futaba遥控建议

网友:
建议上futaba 14SG

网友:
预算不多可以选国产神控

网友:
至少六个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科尔DEVO F12E 、DX9  .JR  哪种适用点

民族情结就不推荐futaba那些鬼子货。天地飞系列个人觉得性价比还不错,就是样子确实丑了点。本人用的天7不错,没有失控记录,而且不心疼,皮实,但是四轴以上就不合适了,天9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族情结就不推荐futaba那些鬼子货。天地飞系列个人觉得性价比还不错,就是样子确实丑了点。本人用的天7 ...

天九有一个,自动关机后就开不}机了。
天九配六通接收,大至150米的高度,就失控,结果飞机飞走了。

网友B:
天9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有一个,自动关机后就开不}机了。
天九配六通接收,大至150米的高度,就失控,结果飞机飞走了。

人品人品,没法解释

朋友的鬼子14通,全锁机情况下解锁,无反应,走过去半秒钟没有捡条命回来,代价是两个手指的指甲

网友:
赞同6通为最基本配置的观点,4通的模式开关怎么办?

网友:
上futaba14sg,控要好的,鸡鸡可以不断更新。

网友:
7 8通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