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新手初次攒了个F550的六轴,请各位魔友、老鸟多多给意见~~~跪谢

楼主(2015-03-26):
本着好好潜水,好好学习的精神,潜得久了出来透透气,我打算装一个6轴练练手,看了N多贴,收集了一些资料,配置如下,请各位魔友、老鸟多多指导,这种搭配是否合适:
遥控器:华科尔D10
接收:rx1002(9.5g)
机架: F550(478g)
飞控:naza lite(25g),看官网上有个多功能模块具体是什么功能呢?另外还需要一个电源适配器吧(20g),暂时不加GPS模块
电池:花牌3S2200(170g)
电调:好盈天行者30A(10*6g)
电机:朗宇2212(50*6g=300g)或者2216(68*6=408g)
桨:这个了解少,选哪个牌子呢,多大,求推荐?1147是否合适?
脚架:待定
充电器:UNA6
电源:这个了解少,求推荐

括号里的重量是网上的数据,没实测过,没加电线、螺帽等乱七八糟的零配件重量在1100g左右
这种配置还有升级的空间没?如果玩好了后期加云台,微单可以承受不?
配置就是这个样子,魔坛深似海,以后搞jiji,希望搞ji的路上老手门多多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沙发,自己的贴自己要顶

网友A:
别用2212呵,那个没气力,买2216吧
微单别发梦了,咭片机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2212呵,那个没气力,买2216吧
微单别发梦了,咭片机也不行

咭片机?要挂微单的话需要升级哪些配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咭片机?要挂微单的话需要升级哪些配件呢?

800-1000mm轴距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1000mm轴距机架

哈哈

网友B:
我是S550的机架,上的是2810的电机,配的1047桨,感觉启动的时候振动很大啊,感觉,大马配了小车,,电池自己组的,结果内阻不一致,4片居然是7,5,4,1的内阻,坑啊,当时测内阻的东东没到,就随便组了,就当练手耍耍手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S550的机架,上的是2810的电机,配的1047桨,感觉启动的时候振动很大啊,感觉,大马配了小车,,电池自 ...

脑补了一下,S550比F550轻,震动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原因,我第一次搞这个,电池还是用成熟的产品,成功的几率高点
另外,你用的那种桨呢,推荐一下

网友C:
虽然有些地方不恰当,但是看出来认真学习了,真棒!比伸手党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些地方不恰当,但是看出来认真学习了,真棒!比伸手党好多了

多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的,请问下哪些地方不恰当呢?

网友:
我有心的 NAZALITE GPS 一整套便宜卖 全新  刚买一个月  因为朋友说悟空好 已经F550装了悟空  所以NAZA 闲置 准备出手  QQ37730156 便宜卖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