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新买的1s锂电用什么充电器好?

楼主(2015-03-26):
刚入魔一周,啥都不懂,网上买了d7e和小鸡打算先室内飞段时间入门一下。飞机是澄星6050,电池3.7v 300毫安,原装的充电器是一根usb线,官方客服说直接插电脑就行,但是我觉得这单独一根usb线的充电器会不会太简陋了,感觉有点慌兮兮,会不会把电池搞坏掉,或者炸掉?
而且他一次只能冲一个电池,慢的很。。。就是下图这样的。。

我淘宝上看了下,1s的锂电池,好像有很多种,大致分以下几种:
直接一根usb线的,跟原装差不多的,只能一个个充,好像只能接电脑,不能用手机转接头插在220v电源上充,价钱5-10元

直接一个插头的,也不知道会不会把电池过充什么的,价格15-20元

还有一拖5的。。好像也是只能接usb电源,有个另外的卖家说这种是忽悠人的usb电源根本不能一拖五,我也不太懂。。。价格20-30元

还有专业的类似b6的,没显示屏,只能充1s一拖6,无法设定充电电流之类的,不带电源适配器80元,带电源适配器要110,感觉跟b6差不多价格了。

再还有个选择就是b6了。。。

搞得我现在都不知道买哪个比较好,我的想法是b6目前还用不上,暂时只飞小鸡,只需要冲1s锂电就够了。然后最好是一次能够充多块电池,要安全可靠,我就想知道上面这些到底哪个才是不伤电池的,买哪个是相对安全,对电池又比较好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求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还有最后个问题,我现在想买淘宝上那种3.7v 600毫安的容量稍大些的电池(是原装电池的两倍容量),卖家说电稍微重了些没事,小鸡续航可以变久,不知道是否可行?我想买个4片600毫安的,飞一小时不知道有刷电机是不是会吃不消。。。

最后感慨下,刚入门航模就感觉到好累。。。玩个飞机变成飞机玩我了。。。

网友:
就买那个一拖五的,再配个移动电源

网友A:
这就喊累!要不是这样有什么乐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有什么乐趣。我觉得钱不够那才叫累。当然,穷有穷玩,富有富玩。如果真得觉得累那就不要玩了——————另外,你现在还处于玩玩具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喊累!要不是这样有什么乐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有什么乐趣。我觉得钱不够那才叫累。当然,穷有穷玩,富 ...

我跟发烧友那肯定是有区别的,毕竟我也就图一兴趣,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钻研这些,我就业余闲暇拿来玩玩放松下就行,没必要搞得那么较真哈哈

网友B:
玩玩而已的话就买便宜实惠的··一拖五那个就比较实惠····打算烧钱大玩的话就一次到位买个好点的····锂电池伤不起啊····我现在手头电池都上万了···省几百块的充电器钱可是不合算

网友:
用手机万能充。

网友:
直接一根usb线的,大头拆开过,里面有微型的控制电路。

网友:
1拖5好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玩而已的话就买便宜实惠的··一拖五那个就比较实惠····打算烧钱大玩的话就一次到位买个好点的··· ...

一拖五我咨询过商家,唯一的不足就是他充电电流很小,输入电压5v,输出4.2v,350毫安,商家说理论峰值5个插口总共350毫安,实际5个插口加起来可能也就两三百毫安吧。平均到每个插口上最多也就40-60毫安,一拖五的话,假设每块电池600毫安,全部充满最快也要10小时哈哈很憔悴。。

网友:
买个A9,做几根线,充起效果扛扛滴,以后玩大机也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拖五我咨询过商家,唯一的不足就是他充电电流很小,输入电压5v,输出4.2v,350毫安,商家说理论峰值5个 ...

你说了只是玩玩而已····10小时冲5个··晚上睡觉插上··早上就满了···要不就买A6充电2A----8A,价格有些贵,我就用这个···我自己冲16000毫安电池也就1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了只是玩玩而已····10小时冲5个··晚上睡觉插上··早上就满了···要不就买A6充电2A----8A, ...

恩现阶段我还是用飞机自带的那个1拖2在充,反正我电池还不多,我现在玩的最多的还是模拟器。。小鸡鸡不会调试,昨天飞了下乱撞。。。模拟器里面已经会悬停了。。

网友B:
呵呵··别越陷越深哦···航模就是个无底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越陷越深哦···航模就是个无底洞

还好我精力有限,不会越陷越深的,而且我也知道这玩意是很坑钱的,哈哈所以一开始就只玩小鸡,这样既安全又投入少,场地要求各方面都方便了不少哈哈

网友:
一拖六那个吧,绝对每路500ma的,而且输入电压比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