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新买的1s锂电用什么充电器好?

楼主(2015-03-26):
刚入魔一周,啥都不懂,网上买了d7e和小鸡打算先室内飞段时间入门一下。飞机是澄星6050,电池3.7v 300毫安,原装的充电器是一根usb线,官方客服说直接插电脑就行,但是我觉得这单独一根usb线的充电器会不会太简陋了,感觉有点慌兮兮,会不会把电池搞坏掉,或者炸掉?
而且他一次只能冲一个电池,慢的很。。。就是下图这样的。。

我淘宝上看了下,1s的锂电池,好像有很多种,大致分以下几种:
直接一根usb线的,跟原装差不多的,只能一个个充,好像只能接电脑,不能用手机转接头插在220v电源上充,价钱5-10元

直接一个插头的,也不知道会不会把电池过充什么的,价格15-20元

还有一拖5的。。好像也是只能接usb电源,有个另外的卖家说这种是忽悠人的usb电源根本不能一拖五,我也不太懂。。。价格20-30元

还有专业的类似b6的,没显示屏,只能充1s一拖6,无法设定充电电流之类的,不带电源适配器80元,带电源适配器要110,感觉跟b6差不多价格了。

再还有个选择就是b6了。。。

搞得我现在都不知道买哪个比较好,我的想法是b6目前还用不上,暂时只飞小鸡,只需要冲1s锂电就够了。然后最好是一次能够充多块电池,要安全可靠,我就想知道上面这些到底哪个才是不伤电池的,买哪个是相对安全,对电池又比较好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求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还有最后个问题,我现在想买淘宝上那种3.7v 600毫安的容量稍大些的电池(是原装电池的两倍容量),卖家说电稍微重了些没事,小鸡续航可以变久,不知道是否可行?我想买个4片600毫安的,飞一小时不知道有刷电机是不是会吃不消。。。

最后感慨下,刚入门航模就感觉到好累。。。玩个飞机变成飞机玩我了。。。

网友A:
4个玩不到1个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玩不到1个小时吧

照他们说的300毫安可以玩5分钟,600毫安我想8-10分钟没问题吧。。。中途再稍微让电机冷却下,而且我新手,估计炸鸡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还多,1小时都不一定能把4电飞完。。。

网友B:
我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类似B6的,感觉还不错。。。就是截止电压有点点稍高,会到4.22-4.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类似B6的,感觉还不错。。。就是截止电压有点点稍高,会到4.22-4.23

这个类似b6的,我看他价格都跟b6差不多了啊。。而且他没有显示屏,不能冲别的类型的电池,也没办法设定充电电流啥的。。。那还不如直接买个b6算了,你觉得呢。。。。

网友C:
最后一个我有 6个**通到只能冲1s 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不过发热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我有 6个**通到只能冲1s 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不过发热有点厉害。

你冲1s锂电也是用那个类似b6的充电器的?这个是不是冲1s锂电最专业的了?其他的上面那些都是不靠谱的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冲1s锂电也是用那个类似b6的充电器的?这个是不是冲1s锂电最专业的了?其他的上面那些都是不靠谱的对吗 ...

原厂有充电器可以冲2块 你用手机充电头就可以了。
和B6不一样 这个只能充1s 每个头分开冲的,
b6买根1分3一分6啥平衡线也能充 稍微麻烦一点
都能冲吧,方便点,看口袋~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他们说的300毫安可以玩5分钟,600毫安我想8-10分钟没问题吧。。。中途再稍微让电机冷却下,而且我新手 ...

600的玩不到10分钟,最多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有充电器可以冲2块 你用手机充电头就可以了。
和B6不一样 这个只能充1s 每个头分开冲的,
b6买根1 ...

嗯我看b6目前也用不上,我刚入门,飞小鸡而已,用b6大材小用了。。目前我就是用那种原厂的一冲2的一个小盒子,但是我不敢直接插在手机充电头上,因为客服说容易烧掉,最好插电脑的USB上。。。然后我又怕死,我坐电脑边上充电万一爆了多危险,电脑还是苹果的万一充电着火啥的更加得不偿失,于是我就插在一个充电宝上冲。。。哎想起来也是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看b6目前也用不上,我刚入门,飞小鸡而已,用b6大材小用了。。目前我就是用那种原厂的一冲2的一个小 ...

这就。。。要是冲个3s或更高的不得把你给吓死啊

网友D:
我的也是6050小飞机,飞了1年多了,用的是网上的600的电池,最多飞8分多钟,电池太重,轻轻一炸脚架就坏了

网友E:
看我的帖子,6路同时那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看b6目前也用不上,我刚入门,飞小鸡而已,用b6大材小用了。。目前我就是用那种原厂的一冲2的一个小 ...

你找个5V 1A的就可以了,每次两个一起冲,我就是这样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找个5V 1A的就可以了,每次两个一起冲,我就是这样冲

嗯我目前就是插在iphone的手机充电头上在充,我看他参数刚好是5V 1A。用的是原厂的那个1拖2的小盒子,不想折腾了,太累了,玩个飞机那么纠结,电池冲坏了就接着买算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帖子,6路同时那个

看到了,大哥你动手能力那么强,对我来说有点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6050小飞机,飞了1年多了,用的是网上的600的电池,最多飞8分多钟,电池太重,轻轻一炸脚架就坏了
...

我前两天刚买那个600毫安的电池,蓝色外皮的,客服说原厂的300毫安的6克多,这个600毫安的14克多,我估计严重影响飞机性能。其实我感觉可能450毫安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G:
如果分量加的太多的话会影响飞机性能,毕竟电机是死的,就那么点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分量加的太多的话会影响飞机性能,毕竟电机是死的,就那么点动力

我那个蓝色电池600毫安的到了,晚上回去试试看到底小鸡鸡好不好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