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锂电充电器求推荐

楼主(2015-03-26):
小弟刚入魔一周,各位飞小鸡的老鸟给我推荐个合适的充电器,要求是最好能够一次性同时冲四五个锂电,能够充1s的锂电就够了,要安全可靠的,性价比高点的,谢谢了。看了大家都在用b6,不知道只玩小鸡是不是也要买b6?

楼主:
那种小b6?全名叫啥,淘宝上咋搜。。。

网友A:
淘宝搜锂电充电模块

楼主:
哦,b6我听他们说一次只能充1快锂电,要么只能买个一拖6的接头同时冲5个。。。感觉不是很方便,另一方面我只飞小鸡,平时只充1s锂电就够了,买b6会不会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锂电充电模块

搜到了。。不过好像没办法直接拿来用,好像还需要一些接电的线之类的。。没法拿来直接冲。。有两种,第一种看着简单些,第二种好像功能比较多。。

网友B:
用b6 加这个冲 冲的好 我也试过你说的那种充电器 经常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6 加这个冲 冲的好 我也试过你说的那种充电器 经常充不满

恩是的,其他那种简易充电器我感觉他是电压到4.2v就停了,其实只充了70%,没完全充满。。我刚刚淘宝上看到这玩意,感觉好像能用,功能貌似够用,可以调节电压电流,也有显示屏,既能完全充满,也比b6便宜不少,唯一缺点就是只能一块一块冲。。自己再去淘宝上买个1s锂电插头线接在输出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到了。。不过好像没办法直接拿来用,好像还需要一些接电的线之类的。。没法拿来直接冲。。有两种,第一 ...

我用的是第一种
板子上的接口是microUSB,接安卓手机数据线就能供电
板子上有一个贴片电阻,换掉之后可以调节输出电流,卖家可以提供电阻和电流的对照表,默认一般是1000mA,建议调小,以免过充
输出端预留焊盘需要自己焊线,不过这样也方便接不同的电池接口
如果想更方便点可以在输入端直接刚性固定USB接口,这样整体只有一根线,更简洁方便,不过一旦USB接口朝向看不到的方向容易看不清指示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第一种
板子上的接口是microUSB,接安卓手机数据线就能供电
板子上有一个贴片电阻,换掉之后可 ...

那这个芯片,是不是有恒压恒流的功能的?如果有的话,我感觉其他以下这些充电板应该也是跟这个芯片一样的吧,下面这三种应该也是带cc cv功能的吧?

网友A:
我觉得都差不多
反正我用小板子很久了,挺好用的,也可以改装一些其他的电子制作,把五号电池替代掉,以后再也不用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都差不多
反正我用小板子很久了,挺好用的,也可以改装一些其他的电子制作,把五号电池替代掉,以后 ...

那5号电池电压跟这个锂电对不上,你那些用电器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C:
1s 简单,买一堆手机万能充,自己接头子,一起充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5号电池电压跟这个锂电对不上,你那些用电器不会出问题吗。。。

一般都是两节5号电池供电的,类似电子秤之类的
一节锂电+二极管降压刚刚好可以用
新的五号电池一般都在1.7左右,并不是标准的1.5所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 简单,买一堆手机万能充,自己接头子,一起充好了。

哈哈这也是种办法啊。。不过就是有点粗放啊。。直接买这种1拖5的小盒子不行吗。。。不是更加省事吗。。

网友:
其实急需一种充1-3s的小型充电器,最大输出1a即可,带放电功能。充放电流可调。便于携带。精度高一点,价格超过b6也很有市场。

网友(2015-12-16):
新人发不了  Graupner POLARON EX 1400W和 ICharger 4010duo 双路 2000W哪个好

网友D:
买个a6,然后自己做一个6s线,这样一次最多可以充6个,电流可调,可进行放电,而且6个都是独立的,互不影响,你可以一刻不停的飞了,只要人受得了飞机受得了。b6的话,需要串联,比如你做了一个3s的线,那就必须一次冲三块,不能充一块或两块。但B6价格便宜,体积小,重量轻。a6价格贵,个头大,不便携。要么你就买那种2块钱的充电模块,买上6个或更多,再买两个降压模块(用来供应5v直流电),自己焊线,焊接头,这个方案好处是价格便宜,也是各通道互不影响,体积小,重量轻。缺点是需要有点动手能力,否则线比较多,显得乱,不美观。另外这个方案无法显示冲进去多少电,不能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