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眼镜!

楼主(2015-03-26):
问下你们用的穿越眼镜效果是怎样,画面有多大,我有个sony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画面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A:
我用这个,画面没有我想象的大但是使用方便,自动搜索频道。而且拿出去有面子。预算够就买他,要不然就DIY一个。我有个DIY的但是有点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画面没有我想象的大但是使用方便,自动搜索频道。而且拿出去有面子。预算够就买他,要不然就DIY ...

Diy用什么屏像素好啊!推荐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用什么屏像素好啊!推荐一款

没好的推荐。因为我的不行才买眼镜

网友:
有米买飞沙HD,没有米自己买灵境  显示屏自己攒

楼主:
哈哈,我用索尼hmz配转接盒成功能用,画面很大,在外面考虑用变压器接来用

网友:
不考虑osd的话,视角90-120度最接近眼镜视野,市售的眼镜大的只有6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画面没有我想象的大但是使用方便,自动搜索频道。而且拿出去有面子。预算够就买他,要不然就DIY ...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自动搜频?飞鲨不就八个频道吗?上下健不就是选频道吗?如何自动搜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自动搜频?飞鲨不就八个频道吗?上下健不就是选频道吗?如何自动搜频?

就是不用管频道,开机自动转到信号最好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画面没有我想象的大但是使用方便,自动搜索频道。而且拿出去有面子。预算够就买他,要不然就DIY ...

你的肥鲨FPV眼镜在哪家买的?!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