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你们毒了 准备买装备了 求推荐~!

楼主(2015-03-26):
我是新手 以前最早JD385 伟力V262 还有一些破玩意
现在手里只有一个  7E控 其他的 都飞丢了

现在想玩穿越   7E控行吗  加的NRF24 高频头。好久没玩了

求配置表  标准配置就行    大神们快来啊

做等大神~!

网友A:
7E控玩穿越够用了,机架就主流的250,10A-12A电调,1806或2204电机,CC3D飞控,想玩FPV在加一套图传显示屏和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7E控玩穿越够用了,机架就主流的250,10A-12A电调,1806或2204电机,CC3D飞控,想玩FPV在加一套图传显示屏 ...

太感谢了 能详细点吗? 预算 大概多少够? FPV 加起来 预算多少够啊?

网友:
预算的话看你怎么玩啦,关键是看你有多少预算,有钱就上高端设备,没钱就平民设备
一般的水平哈,机架100+ 电调银燕或者乐天 35X4  电机银燕1806  75X4  CC3D  80  摄像头700线100+  图传100-200+ 显示器这个不好说,有贵有便宜,自己淘宝看

网友B:
新人来爆配置。。。
1  jump er 250  全套 +单轴云台  600图传 6045浆 1100左右 挂2200花牌电池  高度集成 好飞 好换件 但是空间小   机臂碳管和脚架不耐炸
2 kim240 玻纤   cc3d   银燕12A   银燕 1806  2280 5045浆  肥鲨V1插卡摄像头  肥鲨250图传  1300电池  可折叠 便携  有详细教学贴
全下来差不多1400? 我记不太清了
3  saga 350 e3   银燕20a  2212  980  9寸浆   硬挂 小米运动相机   飞控极飞minix +GPS   (还未装机)  玩不过来了
控是天地飞8X  显示屏 某宝500块   32频点  一体显示器。。。

网友:
一共飞了 不超过10个起落 的纯菜鸟。。

网友:
推荐配置:
机架  QAV250(纯碳,125g)
电机  银燕mt 2204  2300kv
电调  银燕 12A  simonk
桨    GF 6045
电池  格式3s 2200mha  25C
图传  200mw  /400mw   5.8G
摄像  sony 700线 120°视 (或808摄像机)
接收机 天地飞7通
飞控   min CC3D 弯针版

总重量约 550g, 飞行时间约 10-12分

网友C:
新手先用玻纤的架吧,耐炸,我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来爆配置。。。
1  jump er 250  全套 +单轴云台  600图传 6045浆 1100左右 挂2200花牌电池  ...

你的要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先用玻纤的架吧,耐炸,我有个

玻纤不是不如碳纤吗?-_-#

网友:
不转啊- - 纯新人自用。。。kim还没飞呢。。。
jump er刚上图传设备。。。

网友:
有需要联系我  88015886

楼主:
顶  不知道 买什么好 看看 带个fpv 的 明天去看 摄像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人来爆配置。。。
1  jump er 250  全套 +单轴云台  600图传 6045浆 1100左右 挂2200花牌电池  ...

前辈 我也想入jumper 机器怎么样   1500电池够吗  那个脚架  太短了   落地会不会碰到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 我也想入jumper 机器怎么样   1500电池够吗  那个脚架  太短了   落地会不会碰到摄像头?

-0-我也是新手。。。。有这个风险- -我在每个脚架捆了一块小泡沫脚垫。。。炸鸡 比较伤电池 摄像头的- -还有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