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给新手一点建议吧,感谢。

楼主(2015-03-26):
刚开始玩帆船,之前入手了一艘超越800,由于缺乏经验,下水前没有将舱盖密封粘死,又碰巧遇到大风大浪,船进水先失控然后沉了
经过一段时间总结和反省,决定再弄一条船,经过上一条超越800的使用有一些使用不方便的地方:
1、船的运输不便,不拆帆的话把车的后排座位放到勉强装下。
2、家里地方小,摆在家里有些不便。
所以,现在考虑了几个方案(买商品船),还请各位前辈给我一点建议吧,感谢!
1、还是再买一条超越800(之前和我一起玩的两个兄都买的超越800)
2、上900mm以上的船,如季风900等(问题头上面讲的运输和摆放,但好像听到说大船对新手来说好操控等等)
3、RG65,(看到X宝上价格比较高有些超出预算)
4、M级(运输和摆放不成问题),可选择的有MM530和上精550。
现在如果不考虑专业性等等的话(考虑我也不懂)我会选MM530,还请各位前辈给我一些专业建议。感谢!!!

网友A:
呵呵,纠正一下M级和550,530没有任何关系(M级有大概1.3米左右)。要一条好船,这点价格搞不到的。看起来530便宜,你没个1300元请不回家的,要么再攒点搞个550或530,要么攒多点去搞个好的(说实话,你去买那些季风,只会让你再也不想玩船的),不过上精550或880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纠正一下M级和550,530没有任何关系(M级有大概1.3米左右)。要一条好船,这点价格搞不到的。看起来53 ...

哦,对,应该是mini s级对吧?mm530在X宝上面是980,我再给现在这个控配个接收机就好了。
另,也就是说,我现在选大船还是小船都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要是好船,然而我能接受的费用里530和550还算不错的可以考虑的船,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
如果玩玩得话,就这个了,其他的真的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玩玩得话,就这个了,其他的真的没意义

好的,准备出手了,那MM530是选3舵机拉线款(前帆可微调)还是2舵机拉杆款呢?急,等!

网友A:
这个,我认为三舵机没必要吧?我在跑530时很少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认为三舵机没必要吧?我在跑530时很少用那个

3舵机的方向舵是拉线的,2舵的是拉杆的,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这个基本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没啥大问题

我看到3舵机的是可以调节前帆的,但是一般比赛不让用前帆角度

网友A:
对啊,世界赛似乎不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世界赛似乎不让用

船还没买,但是这几天在mmi的官网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网友:
先得做足功课